冶金
求助温度控制器中的比例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1-16):
请问温度控制器中的比例带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比例带 proportional band 比例调节器使执行机构作全行程变化时,被控参数的变化值或变化值对调节器输入全量程的百分率。

楼主:
请问:P越大比例作用越小,系统增益越低,应该如何理解!!

网友B:
P约大,软件系统调节速度越快,为了使你的控制趋向稳定,必须对PID参数进行设定,这要看你的具体控制的情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