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F的变量传送!

楼主(2006-01-16):
想把1#过程站的变量在2#过程站的端子输出(模拟量)需要怎样组态啊?我在仿真里试了一下,可是在监控下看,信号一直为0.0,不得其解,请指教,表示感谢。

网友A:
我会AC800M下的变量传送,呵呵,不知道是否跟F的一样
哈哈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AC800F下的仿真控制器不支持这个功能,如果你用两个实际控制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曹大哥,能不能讲的详细点呀。

网友C(2006-02-25):
我想是仿真控制器不支持变量在控制器之间交换,如果有两个实际的控制器硬件,可以在其中一变量列表里设置X变量为“Y”就可以接受信号。试试?

网友D:
把那个变量设为支持过程映象不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D:
把那个变量设成支持过程映象不能解决问题啊?

网友E(2006-09-08):
你是把两个过程站数据做在一个文件里,还是独立的两个用OPC连接啊?

网友F:
希望能得到更详细的讲解,谢谢!

网友G:
800F下也可以变量传送啊,变量表里

网友H(2007-04-13):
把变量设为全局变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