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水泵电机电气选型

楼主(2006-01-16):
   最近我们公司要做一台55KW的水泵电控箱,采用星三角起动、想请教一下主开关选多大了,另外接触器要选多大的才合适!
  我是第一次做,请各位指点一下,怎么样做最经济最合理!

楼主:
  主开关就选160A的整定电流调在120A 另外主接触器选80-100A的 星点接触器选63A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哪位同志能说一下理由吗?不要误人家哟!

网友A:
主开关选250/265
接触器250

楼主:
下面引用由山水在 2006-1-16 13:13:00 发表的内容:
  主开关选250/265
接触器250
--------------------------------------------------------------------------------------------
  我想问一下你的主开关250后的256(br)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上给出的回答都可以。第一种经济可行,第二种万无一失,呵呵呵……

网友A:
有的主开关定义为250A.
有的品牌没有就有256A单位.

网友C:
如果加一个变频器做恒压供水的话,开关与接触器只要用110A的就OK!

网友D:
空开选160A的,接触器选100A的就可以了,大了浪费,也没有必要。

楼主:
 我个人认为一百一十A的小了,因为电机额定电流就达到此值了,另外还要有系数在此中,我认为要一百六十A开关才行?

网友A:
做水泵的控制 ,启动要是按你们说的那样,根本就不行,要考虑系统的控制量和他的运行特性.安全运行是第一位的,不是理论值.

网友E:
用不着250的吧。电机启动电流虽然大,但持续时间不长。我觉得选用160的较合适

楼主:
我 支持 q 我知道  的发言,因为我们经常都这样搞

网友F(2006-02-18):
空开选160A的,接触器选用两个100A的和一个83A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选用太大的了。最好在配一个热继电器

网友G:
我单位的55kw水泵都是直接起动,接触器用120真空的,供电电压为660v。

网友H:
空开选150A,接触器选125A两个,星点选80A,热继电器选60-75A.若有问题可和我联系.mxyths@msn.com

网友I:
热继电器你最好还是选大一些,我就换过两个坏的了,其它的按楼上的都行。

网友J:
根据主电路来配材料。

网友K:
那电缆大小呢?

网友L:
主电路用50平方的应该可以,接触器到电机用的35平方的应该差不多。仅供参考!

网友L:
用国标的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