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PLC控制两轴画圆

楼主(2006-01-16):
公司以前采用了韩国的三轴控制器,简单的编一下程序就能实现画圆和弧度的插补功能了。现在打算自己生产一台能运行画弧度和圆的机器。
那位大虾能否用PLC控制两个伺服电机画一个圆呢?
是否可以采用工业打标机,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控制2台电机画园,只要是含圆弧插补的2轴运动控制卡(包括2轴CNC)都可以实现的。如果用PLC就比较麻烦拉,如果带上位控模块,虽然可以,但价格也是麻烦,况且应该你还需要人机界面吧?还是选控制卡或CNC配伺服电机来做吧

楼主:
我估计的价格是5万到十万之间的价格因该可以接受吧。能否用现有的国产组态软件加工控机,控制卡能做到吗?
如果采用松下的A4系列精度和速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B(2008-05-13):
控制2台电机画园,只要是含圆弧插补的FX-20GM定位模块+三菱FX2NPLC+触摸屏就可以,采用国产伺服应该在5-10W以内,

网友C:
3万就可以做二轴的数控系统。用PLC做二轴位置控制,可以实现画圆功能,做下来比数控系统成本还高,操作还麻烦。

网友D:
各位能做下来的能否简略说下原理呢...

网友E:
详细资料请咨询0755-33643798  或来函 rosezsy@126.com

www.redcyber.cn 深圳市瑞德赛博技术有限公司USB接口/串口两轴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实现画圆功能

价格很宜

网友F:
如果只是画圆和走斜线的话,有不少自带插补的plc主机,我知道的就有NAIS和LYPLC等!有兴趣可dhwf@163.com交流

网友G:
OMRON MC221

用G语言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