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110KW电动机能直接启动吗?

楼主(2006-01-16):
各位前辈,请问电动机采用直接启动方式对功率又要求吗?多大功率以上的电机就不可以直接启动了?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网友A:
看你的变压器容量大小了,最好采用星三角起动或软起动器,降低起动电流

网友B:
建议采用星三角起动或软起动器

网友C:
你的供电容量不小

网友D:
十KW以上的最好用降压、星角、软启动、变频(节电)

网友E:
要看负载和电源的容量.

网友F:
看你的变压器容量和ME开关的保护电流定,我试过110KW直接启动。

网友G:
看电源的容量线路,开关,如果线路上没有其他负载,可以,如有则不适。最好采用降压启动,星三角,变频器等启动

网友H:
如果你的变压器容量足够大,当然没问题..
我见过250KW的水泵电机直接启动..查一下电气设计手册,有直接启动电源容量的计算介绍的..
须注意:1)电机一次回路电源应直接取自变压器低压侧母线;
       2)接至电机的电缆截面要足够,长度尽量短,最好核算一下启
       动压降..

网友I:
我曾为胜利油田泵站做过水泵的变频调速系统,当时遇到过相关的情况。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的规定是55KW以上水泵的电机启动要用星-三角转换等降压启动装置。理由是该水泵电压均为380V,55KW以上启动电流过大。直接启动一是不安全,二是增加了大量的设备成本。如果直接启动,空开,电缆等的电流容量要大幅度增加。他们的规定是直接启动用电缆要求载流量为额定电流的7~8倍。

网友J:
印象中7.5kw以上都要求用星三角启动

直接启动的电流应该是6倍运行电流

网友K:
要看你的电机电压等级,我单位10KV的电机有500KW(螺杆机)直接启动的,有1250KW直接启动的(透平机,启动时电容补偿),低压的一般30KW以上要降压,我在化肥厂见过110KW的风机直接启动(要在启动时用时间继电器把热继电器短接)。

网友L:
如果是10KV/380V的变压器作为电机的电源,如果你想直接启动的话你的变压器容量最小要大于630KVA。

网友M:
7.5KW以上就要用降压起动啦!最好用变频器!!!

网友N(2006-03-22):
你要启么就启嘛,又没有强制呢规定

网友N:
200KW的电机还不是直接启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