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手册中API88,MV转速度是什么意思,不能直接输出到DO吗?

楼主(2006-01-16):
手册中API88,MV转速度是什么意思,不能直接输出到DO吗?

网友A:
手册中的API88,MV是指输出值。并不是指转速度。它的操作对象只能是寄存器,当然可以是D0.但寄存器中的内容为数字量,若要用PID指令控制温度、速度。必须外接数字/模拟转换模块,将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去控制温度、转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