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与神港JC-33A通讯不成功

楼主(2006-01-16):
我用组态王6.51与神港温控器JC-33A-S/M-C5通讯,利用设备向导选择相应设备建立连接,不知为何只能读变量,无法修改变量(温控器通讯协议设为SHINKO协议,能读说明通讯参数没有问题)。后来改为:在设备向导里选用了莫迪康的MODBUS unpacked协议,温控器通讯协议设为MODBUS协议才搞定。这样看来温控器方面的参数设置没有问题,只能是组态王的驱动连接有问题了。大家以为呢?

网友A:
我以前用过很正常呀!

楼主:
你说的是和神港温控器JC-33A-S/M-C5通讯吗?我怀疑是组态王做的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