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运行最低频率

楼主(2006-01-16):
尊敬的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想问一下变频的最低运行频率是多少!~
5赫兹以下对变频器和电机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会烧坏电机或烧坏变频器吗?

网友A:
最低是0 叫做零频运行
对于普通三相异步电机 风扇和定子的轴连在一起 这样低频时散热不好 容易烧电机

网友B:
零频运行?第一次听说,能否具体解释一下,就是频率为0HZ吗?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C:
电机处于停止状态,频率为0,电压为零。

网友D:
零频运行,好象用得不多,就是电机在0HZ的情况下<<也就是不转>>.电机仍能输出一定的转矩,有的还是100%转矩,但具体应用还没见过

网友E:
所有变频器都可以0频输出啊...0频时电机有电压输入,只是没转速输出而已...但这样对电机不好,很容易烧的...

网友F:
我们最低运行过0.8HZ,要加强制散热。

网友G:
起重机上的应用非常多,丹佛斯的这种运行状况,可以达到110%转距输出。

楼主:
可以达到110%转距输出。
那会烧电机吗?
可以达到110%转距输出 110%什么意思啊

网友H:
所谓零频大转矩输出,其输出频率实际上并不是绝对的零赫兹,而是输出频率很低而已。

网友I:
对零频运行的意义还是理解得不透彻!

网友B:
大家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些,我还是不理解,有的说电压为0,有的说有电压输入,晕!

网友J:
低频运行对电机可是考验

网友E:
721005: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1 9:50:00
1应该是额定转矩的110%输出,我做过实验电机在矢量控制模式下,按下启动按键,运行指示等亮,此时无给定,电机不转,但此时要想用手转动电机轴是很困难的,意思是即使是零转速也能输出很大的转矩。
....我也试过这样....但你的话我似乎不大明白.能不再说清楚点~~

网友K:
长时间在10_5HZ运行,会给散热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