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ENTUM PB5 在升级为CS3000后的替换方法

楼主(2006-01-16):
横河的CENTUM系统在升级为CS3000系统后, 有没有什么型号的新卡件或方法可完全代替原有的按钮信号输入卡PB5?请哪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2006-02-23):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分享一下:
PB5是16通道按钮信号输入卡,可配接KS2型专用信号电缆,升级后在CS3000系统可选用ST兼容的输入卡ADV159-P 替换,ADV159-P是与ST3兼容的32通道输入卡,可直接配接KS2型专用信号电缆(两个KS2插口,每个16通道)。在进行IOM 组态时,
Category栏中选择    ST Compatible(Included Power),
如果Type栏中选择   ADV159-P(ST3 Compatible(32-Channel Push Button Input))
则成为按钮信号输入卡,可代替两个PB5卡,如果只需要替换一个PB5卡,则只用一边(一个KS2插口)即可。
如果Type栏中选择   ADV159-P(ST3 Compatible(32-Channel Status Input))
则成为状态信号输入卡,可代替一个ST3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