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交流接触器,接触器式继电器,插拔式小型继电器的根本区别?

楼主(2006-01-16):
这三者有什么根本区别??
按照介绍,控制电机最好用交流接触器,但如果电机电流很小,比如一般的阀门,运行电流在1A左右,
在满足触点电流的情况下,能否采用接触器式继电器或直接采用小型继电器??
因为采用小继电器的话,价格便宜且体积小,而且样本上指明小继电器的机械寿命似乎还要长一些

网友A:
要看触点允许通过的电流,还有就是接通和关断的时间,接触器动作的时间比继电器的动作时间要慢些

网友B:
接触器就不多说了;接触器式继电器就是采用了接触器的结构,但是一般都省去了灭弧栅,靠空气自然灭弧,所以更便宜,额定电流10A以下(我见过的),可以控制功率小的辅助;至于插拔式,额定电流就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