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怎么检测操作人员的手?

楼主(2006-01-16):
我们这里老出现超音波压手的情况,我想搞个监控系统,检测操作人员的手是否离开危险位置,只有当手到了安全位置,机器才能启动,由于机器要发热,不可能用红外线传感器,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用安全光幕,高度小一点的,高度150mm,精度30mm 的就可以了。联系电话:021-66080396

网友B:
用双手开关启动就行了,这样就不会压手了,哈哈

网友C:
还是推荐使用安全光幕来实现保护,但具体的保护精度和高度可根据现场的情况进行选择。可参考omron相关产品:http://www.fa.omron.com.cn/doc/product/1229.rar

网友B:
如果用安全光幕的话,SUNX的SF4-AH系列绝对物超所值,有需要的话请联系010-82616320

网友D(2006-02-15):
类似的冲压设备标准配置为4级安全光幕和符合冲压设备安全标准的双手按钮盒。
光幕保护区域,双手按钮盒作为操作开关。
可向施迈赛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