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有什么东东可以检测手的位置?

楼主(2006-01-16):
我们这里老出现超音波压手的情况,我想搞个监控系统,检测操作人员的手是否离开危险位置,只有当手到了安全位置,机器才能启动,由于机器要发热,不可能用红外线传感器,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加手动确认输入

网友B:
这样就慢了哦,要保证工作效率,机器的开关是脚踏式的,况且手要按住板片呢

网友C:
‘不可能用红外线传感器’,普通可见光就可以

网友D:
安装一个<手护神>,自动冲床应用很广

网友A:
哦,长见识

网友B:
手护神,是什么东东,基于什么原理!

网友B:
手护神,我看了,是发射的红外光,这不行的,因为我们的模具也要发热

网友C:
这两种红外光波长不同

网友E:
用安全光幕,高度小一点的,高度150mm,精度30mm 的就可以了。

网友F(2006-02-20):
用安全光幕,因为光幕在接收时有滤光功能,不会受影响!

网友G:
其实楼主要的是一个起保护做用的装置,安全光幕、手护神、门控开关都可以。至于发热的问题,楼上的周公说的是对的。用什么好主要取决你的技术要求和你能承受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