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化工现场仪表维护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楼主(2006-01-16):
请教各位大虾你们在化工现场仪表维护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哪些?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1,气动调节阀不动作。
2,气动调节阀接线端子腐蚀,接触不良。
3,液位传感器零点漂移。
4,电-气阀门定位器的问题。
5,主控箱继电器不动作。(如果是继电器隔离)
等等,好多问题,还要你自己在实践中遇到再慢慢解决。

网友:
你的问题范围太广了,具体点可能更好回答。
上面的那位朋友已经回答的很全面了。
再有可能是 取压 ,线路传输,
还有温度影响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B(2006-03-11):
关于那方面的?

网友C:
接线的螺丝不防腐,接线易松动,热电阻极易损坏或不能准确测量温度,仪表的防尘、防震、防腐性能不好,记录仪的机械故障率太高,分析仪的气源问题等等

网友D:
1、现场的热电阻接线一定要接牢,最好用冷压端子接牢,否则温度会漂移或误差很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