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200he怪问题

楼主(2006-01-16):
1、使用c200he-cpu42e,(occ225 16位24v继电器)输出模块为00—04槽,
(id215 32位)输入模块为06——09槽。
2、前次c200he-cpu42e 块损坏,重新更换一cpu模块后。
没有输出(输出指示灯不亮),输入正常。可是监视内存区ir0000——0004均正常。
3、我把输入模块换到00-—03槽,输出换到05——09槽。输入正常,
强制ir0005——0009为1,均有输出。
4、晕————

网友A:
更换CPU模块后要对PLC进行I/O的作成,具体的操作方法见手册,用编程器操作一下就可以了,用电脑作成我没有用过,但是我想应该也是可以的

楼主:
我给输入,输出模块换通道位置后,也没有做任何的调整。

网友B:
可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A:
是这样的,OMRON的PLC当你更换I/O单元时只需要你断电更换,再通电就可以了,但是CPU单元是不可以的,它必须要对I/O单元重新创建,也就是我上面说的作成,作成后的数据记录在CPU模块中,这样你的PLC才可以运行,否则肯定是异常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