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ABB变频器没有输出

楼主(2006-01-16):
你好一台ABB400系列有面板操作可以启动到50hz但是就是没有输出。请指教

网友A:
不是很理解,看看输出有电流没有,输出端和电机中间是否有接触器,是不是接触器的原因?要不就是变频器本身原因,这我就不懂了

网友B:
估计是主板问题,参数恢复出厂值试。

网友C:
变频器坏,有报故障吗?

楼主:
我的变频器CPU板是新的,变频器没有任何报警显示,我也没有带电机,我在家修。
变频器以前IGBT模块爆炸过我把驱动电路改修的修了。我把所有光藕都换掉。(以前上面写的HP3120现在是A3120)是一样的吗?
我现在检测A3120的2 3角没有任何电压,
测量6路驱动电路,不启动时测量直流只有第二路由5v的电压其他都没有,启动变频器到50赫兹后检测6路交流驱动电压一路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