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并入电容补偿可降低油耗

楼主(2006-01-16):
我厂设有自备柴油发电机组,为降低能源消耗,提高功率因数。在市电停电的状态下,将电力电容补偿柜倒入自备发电机网,自动电力电容补偿柜将根据感性负荷量投入电容器。自我厂发电机组使用电力电容补偿柜后,百度电耗油量降低。发电机供电负荷增加。降低了产成本。

网友A:
楼上的朋友,我们这的情况和你的一样。就是电力电容器的寿命会打折了,『我想应该是和电压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这里的电压变化很大』

楼主:
电力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会打折,原因1:你厂选择的电容器厂家有问题.原因2:使用电力电容器进行补偿时,需要对变压器\发电机电压进行调节低于400伏以下.这样你的电容器使用寿命增加.现电力电容自动补偿控制仪都有电压设定,此设定必需设在400伏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