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电力电缆的选择原则.电工必须了解

楼主(2006-01-16):
电力电缆的选择原则.电工必须了解
1 根据电缆的线芯发热和环境温度来确定.电缆的截面积要大于用电负荷的最大持续电流.
2 电缆电缆的截面积线芯的截面积要满足短路时的热稳定性要求
3 电缆的额定电压要大于供电系统的电压
4 电缆的电压降小于5%

网友A:
电缆的载流一定大于开关的容量

网友B:
选的电缆不但买着经济
更应该使用经济
线路年损耗电要低于电缆价格的1/5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48837

网友D:
感觉不明白,我感觉里面的参数设计太多。
TO:大家是朋友
能不能弄点更详细的电缆选型资料?
目前电缆的选择多已电机的额定功率核算额定电流,这样在加载的时候需要适当的放大的?
新手,望赐教!
w21100588@163.com

楼主:
我资料很少.一般都是先自己做.再看别人的补自己的不足.其实资料姑且看之.参考而已.

楼主(2006-08-06):
其实经验也很关键.还是大家谈

网友E(2007-05-03):
请问245KW的电机的启动电流为什么不能超过600A

网友F:
最好有详细一点的数据
多大的电流用多大截面积的电缆之类。

网友G:
谢谢!作者!很值得学习,很实用!!!

网友(2007-12-14):
其实电缆的选择条件很多,例如,还有负载因素,使用敷设环境等。

网友H:
电缆电缆的截面积线芯的截面积要满足短路时的热稳定性要求!
这个你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I:
根据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