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有偿紧急求助:PC做下位机,无法收取上位机定时发布信息

楼主(2006-01-16):
主从机模式。RS485总线。主机是单片机的,收集其他从机(单片机)的信息,然后再整理广播出去,这个是现成的系统,我要做的是,在这个系统上再加一个PC,做从机,把广播的信息收集备份下来。
PC用的研华的485接口卡,使用各种串口终端程序,包括研华自己的,都无法监听到数据。那边系统开机关机时发送的数据都能收到,只是平时定时广播的数据无法收到。
查资料说多机系统需要登记地址等等,是不是需要我PC一连上串口,要发一个自己的地址码给主机?这个交互过程是有标准的、通用的,还是自己定义的,专用的?
还有关于第九位的问题,查到资料都是说PC是主机的,可是对于PC是从机的来说,怎么做呢?
有偿求解,如果你做过类似的系统,能给我有价值的信息,每20分钟50元。帮你冲值到手机,或者银行汇款。先qq我,9945353,

网友A:
个人觉得不会是登记地址的问题,不管什么情况,数据总线上的数据都是可以捕捉到的,只是根据地址位判断是否解析或丢弃。所以可能您的数据抓取有问题。

网友B:
广播的信息收集备份下来.在你的设计中.
所以你的PC只要有记录,接收的功能就可以了.
还用你的广播数据也可能是带地址的

网友C:
此問題跟地址無關, RS-485 上面是用 Broadcast 在作通信的, 無論您的 PC 機有沒有地址, 都能收到 RS-485 上的信號.
RS-485 有收/發等方向控制問題, 您要確認該口是維持在接收狀態下才行. 不然會造成干擾/沖突等問題.
第 9 位, parity check 的問題, 這倒是有可能性的. 您可以用系統上內建的 Hyper Terminal 來監聽 RS-485 口, 並測試各種 parity check 的設定, 看看哪一種才對!
當然, 還包含 baud rate, data format 都要相同/正確才行!

楼主:
那就是说现在很可能是硬件连接的问题或者是485的接收状态问题了。可是PC的485卡应该是自动设置状态的,也就是说不发的时候都是收状态,那就更可能是硬件连出的波形的问题?
我现在是直接用导线焊在主机的data+的焊点和地线,还有一个从机的data-,我看总线背板的电路上这些线应该是直接联通的,这么连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还是必须首尾相连?可是我看电路图,都是星型连接就可以啊。
另外在总线已经搭好并且工作的情况下,我加上PC的从机需要再挂电阻么?还是把485卡的1、2、5口直接焊跟线到总线上?
我现在正在尝试的就是从总线空闲的插槽的一组的data+,data-,GRD,焊出线到485,但是得周末才能测,而且这次测一定得成功......否则前面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希望大家给些建设性的意见:)通过大家的回帖我已经明白了很多,比如确认了这件事和地址码无关:)

网友C:
您需要查一下該 RS-485 卡, 是自動控制收送方向呢? 還是透過 RTS 去控制? 還是...
接線時, 所有設備/PC的 Data+ 都是串在一起的; 而所有設備/PC的 Data- 也是另外串在一起的. (信號的傳送, 是依據 Data+ 與 Data- 之間的壓差) 地線通常不接, 但得看現場情形.
小系統/短距離時, 用星型連接一般是 OK 的; 但系統較大, 或距離較遠時, 星型連接就比較會有信號反射/減弱... 等問題. 此時用標準一路到底的接法會較好. 不然, 您就得考慮加個 Repeater 了. 例: I-7510.
阻抗匹配也是個問題, 這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D:
如果能够收到开关机的命令,说明数据链路是通的。因为你是要全部接收所有数据,应该比较简单。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串口通信的参数设置有问题。建议你重点检查数据位的设置,是不是原有系统的数据位与你上位机发出的开关机命令的数据位不同,才造成这种有的数据能收到,有的数据收不到的现象。如果是其他参数设置有问题,比如说波特率,下位机至少应该收到些不可识别的数据,如果数据位设置错误,就会什么都收不到。(个人判断,上位机发出的开关机命令是你后加的,但在你后加这一部分系统时,没有考虑原有系统的串口设置参数。主观臆测,仅供参考)。
祝 顺利

网友E(2006-03-04):
研华的PCI485卡我用过,不会有那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