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AC800M怎样连接AC500的IO?

楼主(2006-01-16):
AC800M怎样连接AC500的IO?
通过什么总线?
AC800M DPU站上需要插什么模块做主站?
AC500的IO站又需要插什么模块做从站?

网友A:
用profibus通讯,AC800M加CI854,ACS500加RPBA。

网友:
逻辑兄弟,他问的是AC500,不是ACS500.通讯可以用PROFIBUS,你们已经开始用AC500的IO产品了吗?

网友A:
那有可能是我搞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B:
ac500 也有类似CI801一样的SALVER从站的卡件,但500没有单独的DO和AO,所以用起来估计不会非常好,如果你们想用500的话为什么不用S800L的端子呢?

网友C:
S800L模件不能热插拔不方便

楼主:
生气了,ABB的CI840太贵.
西门子的ET200M能挂上去吗?

网友:
用CI801吧,比CI840便宜很多,可以挂ET200M

网友A:
但CI840是冗余性的。

网友D(2006-03-18):
Ac500 有单独的模拟量模块,分辨率:12位+符号位。AI523 16AI /AO23 AO16 /AX522 AI8;AO8/ ;ABB PLC 非常专业!

楼主(2007-01-03):
1.AC 800M 加CI854后,
挂冗余的西门子ET200M行不?挂和利时的冗余DP口IO站行不?
2.西门子的人明确的说,PCS7的400H挂第三方的冗余DP IO站不行。
3.有机会得做个试验.^_^

网友E(2007-08-31):
用profibus通讯,AC800M加CI854,AC500IO从站加DC505就可以.
个人认为只要是支持Profibus的从站通讯卡,就可以挂在CI854或者800F的FI830或者其他系统Profibus主站下面,但一定要有从站通讯卡的CSV文件.
在800F里我做过实验,ABB所有Profibus从站通讯卡和部分西门子的(手头有CSV文件的)可以.现在公司不生产Profibus卡件,手头也没有其他厂家的卡件,自己做不了实验.

楼主:
AC 800F 的通过DP挂 第三方的Dp Io站,导入该从站的GSD文件配置一下就可以的了,
AC 800M 的通过DP挂 第三方的Dp Io站,先要导入GSD文件,配置成M的专用的Hardware格式,再导入CBM,配置,好像比F麻烦,并且有风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