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大侠帮忙推荐继电器板,急!!

楼主(2006-01-16):
手头有一块PCLD7225可以满足要求,不过我到网上都没有查到PCLD7225的资料,是不是已经停产了。请各位多多指点,帮忙推荐一款替代品。
技术要求:至少24[/b]通道,要求是功率继电器。触点负载能力应满足250VAC 5A(至少能驱动 5A的交流220V负载)。希望能带常开常闭触点

网友A:
我们有usb口的,可以满足你的要求。simeonpu@163.com

楼主:
pcld 7225 已经停产了,这块板子挺好的阿,研华干嘛停产了呢?

网友B:
DB-24PR/DB-24PRD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F02000DB24PR
DB-24PR是24通道功率继电器板,它有可编程控制的8个C型继电器和16个A型继电器,用来直接通断负载。每个继电器可以控制一个250VAC或30VDC的5A负载。 通过50针与OPTO-22兼容的连接器或20针扁平电缆线连接器,给适当通道的功率继电器加上5V电压信号来激活。每通道具有一个LED指示,共 有24个高亮度的LED,当与之关联的继电器接通时发亮。为避免PC过载,本板卡需要一个+12VDC或+24VDC的电源供应。

网友C:
我可以按要求实现你的要求,E-MAIL:8391729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