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告诉一下力矩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6-01-16):
大家好!
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各位同仁的指教,将不胜感激.
力矩电机的控制原理是什么?是通过电压进行控制的吗?

网友A:
限位的常开常闭点控制

网友B:
我也顺便问一下,力矩电机是否就为伺服电机呢?

网友C:
不一定,这是两种方式,你的问题给我的感觉象“日本人是否就是变态呢?”

网友B:
伺服电机控制方式有位置控制,转速和转矩控制,力矩电机是否属于转速和转矩控制?是不是选用这样的控制方法的电机为力矩电机呢??

网友B:
版主如果回答的话,请转发留言给我,可以吗?因为我要回家了...

网友C:
伺服电机的各种控制方式,取决于驱动器的处理程序,而不是电机。力矩电机可以添加适当的控制模块实现转速控制。

楼主(2006-02-23):
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同仁的大力支持。我所使用的力矩电机在工作过程中发热很厉害,同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力矩电机控制器上的可控硅总是烧掉。

网友D:
我认为电机发热很厉害,是你选择的直流力矩电机的力能指标严重偏小,你在连续工作点的力矩/电流大大超出了厂家给你的连续堵转力矩/电流,导致电机发热过快。也就是说你需要提高电机的力能指标,尤其是提高连续堵转力矩这个指标,一般说来,所谓连续堵转,即是说在此力矩下电机的温升一般不会超出85k(长时间稳定温升),也就不会出现发热很厉害现象。至于可控硅烧掉,不知道是不是电流大了的缘故哦!
 我们专门作军用力矩电机的,欢迎技术咨询 qq:15104456,晚上6:00后在线。

网友E:
其实就是电流环控制

网友F:
to:自由人生
    直流有刷伺服电机驱动器+直流有刷伺服电机,是不是把驱动器工作模式设为力矩模式,电机就是力矩电机了?
    我的问题可能有些幼稚可笑,只因我不懂"力矩电机",也希望"自由人生"能耐心指教!

网友D:
请“沙边小李”看看本论坛精华贴:伺服的三种控制方式。
你所说的实际只是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模式,一般的伺服电机是不能长期堵转的,而力矩电机是可以长期堵转的,且力矩大,转速低。当然力矩电机也是属于伺服电机这个大类的。

网友F:
我明白的,他们的主要区别是"堵转",即:力矩电机是直流伺服中的特种电机,它的作用是对负载产生恒定(或者按要求变化)的力矩,工作时是可以不转动的.而直流伺服大转矩输出时不可以长期堵转.对吧?

网友D:
对,一般的直流伺服电机,如果出现堵转,很容易烧毁电机,当然也可以出现很短暂的堵转(有的一堵转可能就烧了)。如果需讨论可用qq.

楼主:
非常高兴看到大家的留言和指导。我们由两台同样的设备,其中一台的力矩电机和控制器都没有出现过问题,当然了,电机在工作过程中温升也是很高的;可是另一台到目前为止已经更换了3台控制器和1台电机了。同样的负载,同样的控制方式,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力矩电机的修理和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的修理方式是一样的吗?

网友G:
如果两台同样的设备,在同样的工作负荷下,一台老是出故障,那多半不是电机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结构上的原因造成负载实际不一样。
比如,转轴不同轴就会有这样的现象。
个人意见。

网友H:
力矩电机分直流力矩电机和交流力矩电机,其工作原理其实分别和普通直流和交流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是直流力矩电机的电枢绕组的电阻比普通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的电阻大,同样交流力矩电机转子的电阻比普通交流电机的转子电阻大。这样力矩电机的机械特性比普通电机的机械特性要软的多。因此对于力矩电机我们注重它的技术参数主要是额定堵转电压,额定堵转电流和额定堵转电流下的堵转时间。

网友D:
直流力矩电机在厂家给定的连续堵转力矩下,是可以长期堵转的。
直流力矩电机一旦烧坏(即电枢绕组),就不可维修,只有让厂家重新给你作一台电枢了。

楼主:
以前力矩控制器烧毁以后,通过更换可控硅就可以将其修复了,可是这次烧了以后,我将三个可控硅全部进行了更换,但是通过测量其输出电压,三相电压严重不平衡,其中有两相之间460多伏,而另外的两相之间为160多伏,用万用表测量三个可控硅好像都没问题,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并且在控制器不带电机的情况下,通电后上边的一个集成块发热也很厉害。

网友H:
听楼主这么说的话,看来毛病出在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路部分了,初步分析,进作参考。

楼主(2006-03-28):
我使用在这台设备上的力矩控制器在不出1个月的时间烧了2台力矩控制器,通过检查好像都是触发板出现了问题,而可控硅却没有损坏。后来我们对机械连接部分进行了全面检查,除了在带上负载(即缠上塑料纸)偶尔有卡的现象外,好像也不存在大的毛病,我们就对机械部分进行了调整,可是刚换上的控制器还没有用到一个班又烧了。这次我们对外部接线进行了检查,发现连接电机的三根电缆有一根阻值比较大,导致控制器烧毁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在这里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希望各位同仁能够积极提出宝贵意见,同时也希望我的经历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网友G:
电缆的阻值有多大?会造成三相电压有那么大的差别?

网友D:
看样子用的无刷力矩电机,你测一下3根线之间的电阻值究竟差多少,如果差的,估计绕组内部短路了,当然容易出问题哦!

楼主:
力矩电机还需要使用碳刷吗?我使用的力矩电机和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没有什么区别,用的是三角形接法。我测量的是电机的三根电源线,不是三相绕组。目前看电机是好的。

网友D:
直流力矩电机有:有刷直流力矩电机和无刷直流力矩电机。
你所谓的没什么区别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交流力矩电机?

楼主:
我用的应该就是交流力矩电机。因为通过控制器输出的电压为70-460V。

网友I:
我用过两种力矩电机,一种是直流5KW的,一种是交流约250W,他的内部构造不是普通的铜线,而是黄铜,所以发热高,内地很多地方叫堵转电机,两种都是强制风冷的.前者现在没有用了,是用可控硅调压,再变直流,经碳刷驱动电机,我们已改用变频器带普通电机就可以达到客户要求了,后者也是一样的,共同点是都必须强制风冷.

网友J:
 刘岩利:  引用
    伺服电机的各种控制方式,取决于驱动器的处理程序,而不是电机。力矩电机可以添加适当的控制模块实现转速控制。

请问刘老师:
我是初学者, 请问直流力矩电机加什么模块可以实现速度控制,是PMW功放吗,我是初学者

网友C:
加速度检测和反馈装置,加速度闭环控制模块

网友K:
力距电机+力矩电机调速器。电机电流很小。不到1安培。电机一般不坏。调速器会坏的快。

网友J(2006-06-04):
直流力矩电机的堵转时可以反转吗,反转时的转矩还是堵转转矩?

我想用力矩电机进行张力控制,请问电机的转向是张力方向相反的吧,可是放卷辊需要放线,这就需要电机反转,那么这是的反转还算是堵转吗?

如果不是这样工作的,那在张力控制时是如何实现的呢?希望大家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网友L(2007-07-19):
  我想请教一下,厂里所用的力矩电机控制器的最大输出电压是320V,但力矩电机的为380V,是控制器的那方面出问题.新手上路请不要见笑.

网友M:
交流力矩电机是通过电机调节电压调节力矩的

你的力矩电机控制器不能够输出380V,可能是内部触发电路调整不到位,找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N:
是伺服型的力矩电机,还是拖动型力矩电机?

网友O:
各位好心人,我是新手,请帮帮忙:用步进电机带动机械手(重量为23千克),机械手上下运动每分钟15次,运动高度为0.20 米,即运动速度为0.1米每秒。应该用多大转矩的电机呢?在运动途中如停电,电机能否拉住而不让机械手掉下来?

网友N:
23千克的机械手,如果是想驱动转动动作,估计得用减速器。停电位置保持,一般得靠电机以外的机构和力量,比如抱闸,或反向驱动会自锁的减速器。

网友P:
其实就是启动力矩比较大而已

网友Q(2007-10-22):
哪位高手赐教一下,起重机用的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

网友N:
建议楼上的去行业论坛起重机械版问问。

网友R(2008-04-16):
电机就是电机,不要把驱动器引进来。电机有直流与交流之分,有步进与伺服之分。步进电机以输出位置为主,伺服电机以输出转矩为主。题者所言大概是伺服电机,其驱动器工作在力矩模式吧。

网友S:
两年前的帖子,怎么越描越黑?

网友N:
运动控制领域的力矩电机就是一种多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拖动用力矩电机则可能是高转差异步电机等。

网友T(2009-03-04):
各位高手说的很好,学到不少

网友U:
受教了, 大家的學問真是了得.

网友V:
引用 网友N:
关于 运动控制领域的力矩电机就是一种多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拖动用力矩电机则可能是高转差异步电机等。

在一次听东方电机的讲座时,记得那个老师说力矩电机转子是一个铁心,也就是您所谓的高转差异步电机。
力矩电机到底是同步机还是异步机?

网友N:
“运动控制领域的力矩电机就是一种多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拖动用力矩电机则可能是高转差异步电机等”———这句话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吧!?

网友W(2009-04-04):
谁能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力矩电机的力矩控制特性好吗,谢谢啦!

网友N:
运动控制领域用的力矩电机的力矩速度曲线在额定速度范围内基本上是一条随着速度升高力矩略略下降的直线,有时可近似认为其是一条水平线。

网友X:
力矩电机就是多对极(10对以上)永磁同步电机,极数越多,转速越慢,一般200转/分以下,所以在1KW的力矩电机,可以做到100N,M,甚至跟更高,一般用在五轴加工中心的转台上,由于是低速,对速度的平稳性要求很高,配备的是角度编码盘(每转过千万分辨率,最便宜的海德汉都要五万元),而且多是外转子,在广州本田有,一般场合就没有必要用了,要大力矩可以加行星变速箱解决。

网友Y:
更详细的解释www.kernel-ia.cn

网友N:
“要大力矩可以加行星变速箱解决”———?! 果真这样用的话,就完全丧失了用力矩电机直接驱动转台的价值,高力矩需求的直驱转台同样是用高力矩能力的力矩电机驱动的,目前用于机床的力矩电机直径可达1米以上,连续输出力矩可达1~2万Nm。欧洲航天局用用过的最大的力矩电机直径十几米,力矩十万牛米。

网友N:
力矩伺服电机实际上就是一种极数较多、力矩很大、转速可能较低的一种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Z(2009-05-06):
各位高手,请教直流力矩电机同直流伺服电机的区别是什么.直流力矩电机能代替直流伺服电机吗?谢谢!

网友C:
直流力矩电机能代替直流伺服电机吗

印象中,直流力矩电机转速不太高,如果转速、扭矩够用,应该可以的。

网友Z:
我现在做一个实验台,要求转速0-60转/分,用模拟量调整速度,要求起停非常平稳,国外用的是伺服加偕波减速,我现在想用力矩电机,能代替吗?

网友C:
理论上可以,不过实际效果,尤其是起停平稳的问题,恐怕与控制器的关系很大。

网友N:
用力矩电机代替伺服加谐波齿轮?国外用的伺服额定力矩,谐波齿轮减速比是多大? 换成力矩电机直接驱动,性能和可靠性都会有所提高,但成本也会提高。

网友AA:
力矩电机是一种具有软机械特性和宽调速范围的特种电机。这种电机的轴不是以恒功率输出动力而是以恒力矩输出动力。力矩电机包括:直流力矩电机、交流力矩电机、和无刷直流力矩电机。

网友N:
楼上所述的力矩电机属于拖动电机范畴,直接驱动用力矩电机则属于控制电机,多为多极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AB:
各位老师,与盘式伺服有啥区别?

网友N:
盘式伺服电机可以视作力矩伺服电机的一种。

网友AC(2009-07-01):
力矩电机概述
  力矩电机是一种具有软机械特性和宽调速范围的特种电机。力矩电机包括:直流力矩电机、交流力矩电机、和无刷直流力矩电机。

力矩电机的构造原理:
  当负载增加时,电动机的转速能自动的随之降低,而输出力矩增加,保持与负载平衡。力矩电机的堵转转矩高,堵转电流小,能承受一定时间的堵转运行。由于转子电阴高,损耗大,所产生的热量也大,特别在低速运行和堵转时更为严重,因此,电机在后端盖上装有独立的轴流或离心式风机(输出力矩较小100机座号及以下除外),作强迫通风冷却,力矩电机配以可控硅控制装置,可进行调压调速,调速范围可达1:4,转速变化率≤10%。本系列电机的特性使其适用于卷绕,开卷、堵转和调速等场合及其他用途,被广泛应用于纺织、电线电缆、金属加工、造纸、橡胶、塑料以及印刷机械等工业领域。

力矩电机主要特点:
  力矩电机的特点是具有软的机械特性,可以堵转.当负载转矩增大时能自动降低转速,同时加大输出转矩.当负载转矩为一定值时改变电机端电压便可调速.但转速的调整率不好!因而在电机轴上加一测速装置,配上控制器.利用测速装置输出的电压和控制器给定的电压相比,来自动调节电机的端电压.使电机稳定!
  具有低转速、大扭矩、过载能力强、响应快、特性线性度好、力矩波动小等特点,可直接驱动负载省去减速传动齿轮,从而提高了系统的运行精度。为取得不同性能指标,该电机有小气隙、中气隙、大气隙三种不同结构形式,小气隙结构,可以满足一般使用精度要求,优点是成本较低;大气隙结构,由于气隙增大,消除了齿槽效应,减小了力矩波动,基本消除了磁阻的非线性变化,电机线性度更好,电磁气隙加大,电枢电感小,电气时间常数小,但是制造成本偏高;中气隙结构,其性能指标略低于大气隙结构电机,但远高于小气隙结构电机,而体积小于大气隙结构电机,制造成本低于大气隙结构电机。

力矩电机应用:
  在机械制造、纺织、造纸、橡胶、塑料、金属线材和电线电缆等工业中,需要将产品卷绕在卷筒(盘)上。卷绕的直径从开始至末了是越卷越大,为保持被卷物张力均匀(即线速度不变),就要求卷筒转速越卷越小,卷绕力越卷越大.
  一、卷绕:
  在电线电缆、纺织、金属加工、造纸等加工时,卷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序。产品卷绕时卷筒的直径逐渐增大,在整个过程中保持被卷产品的张力不变十分重要,因为张力过大会将线材的线径拉细甚至拉断,或造成产品的厚薄不均匀,而张力过小则可造成卷绕松弛。为使在卷绕过程中张力保持不变,必须在产品卷绕到卷盘上的盘径增大时驱动卷筒的电机的输出力矩也增大,同时为保持卷绕产品线速度不变,须使卷盘的转速随之降低,力矩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恰好能满足这一要求。
  二、开卷(制动恒功率特性)
  开卷亦称松卷、放卷、放线等,见图三。在工业生产中,有时需要把卷绕在滚筒上的产品输送到下一个工序。在输送过程中,要求施于产品一个与传动方向相反的张力,同时要求随着筒径的变化,而保持产品传动的线速度和反向张力恒定,这就要求电机具有制动恒功率特性。
  三、无级调速
  力矩电机的机械特性可以在现代伺服驱动装置的控制下实现较高的刚度,因此可以代替原来机械传动装置实现直接驱动(DD,Direct Drive)。目前已经有采用力矩电机为核心动力元件的数控回转工作台和数控摆角铣头等产品。这些产品在体积功率比上还不如机械传动装置当,但由于其没有传动间隙,没有磨损,传动精度和效率高等优势,已经开始在精密装备上推广使用行。
  四、堵转
  在某些特殊场合中,有时要求电机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静止的力矩,如电缆收卷起始阶段须保持张紧;大型锻压机的锻件夹持装置等。由于力矩电机的阻抗较大;其堵转电流较小,同时采用了强迫通风,所以能满足一定时间内的堵转要求。允许堵转时间应按铭牌上标定值,如需较长的堵转时间,可选用较大的力矩电机,通过降低力矩电机的端电压来获得。
  五、其它
  力矩电机还可根据其多种特点灵活应用,如本身具有直流串励电机特性,可部分代替直流电机使用;又如根据其转子具有高电阻特性,起动(堵转)转矩大,故可应用在启闭闸(阀)门以及阻力矩大的拖动系统中;也可利用其起动(堵转)转矩大,起动(堵转)电流小,实心转子的机械强度高的特点,而使用于频繁正、反转的装置或其他类似动作的各种机械上。

网友N:
楼上贴出资料中所述的力矩电机不是直驱力矩伺服电机,原理不同,特性不同,应用领域也不同。

网友AD(2009-10-16):
LJ-20A~35A型力矩电机控制仪工作原理:

三相调压器调速控制器主回路采用进口双向可控硅,改变可控制硅的开放角大小,就能使电机或其它负载的工作电压从0至375V连续可调,也就实现了平衡地调压调速过程,以满足不同生产的工艺要求。
在可控硅控制电路中采用了三相同步集成模块,加入了电流正反馈,构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既提高了力矩电机的机械性硬度,又改善了力矩电机在低电压时的起动性能,同时还提高了力矩电机的过载能力,扩大了力矩电机的使用范围。为了使调速过程尽快进入稳定状态,在控制回路中还加入了电压反馈,以提高控制器的技术性能。

http://www.gkybw.com/cp/html/14.html

网友AE(2010-01-18):
各位大虾:

 初入此门,请各位多多提携。我现在正在设想这么一个构造:原先我们是使用普通三相减速电机在驱动罗杆(铰龙),那是匀速的。可是有个弊端:当料斗内物料架空的时候,出料是有一段松散的,现在我幼稚地请教一下,我能否换用力矩电机驱动?那样的话,是否当物料架空时,电机就自动快速运转,而当架空处物料落实时,电机会自动减速?那样,是否就代表我是以恒定的力矩输出物料?求教求教!不胜感激!

网友C:
“那样,是否就代表我是以恒定的力矩输出物料?求教求教!”

是什么设备?没看出来是什么结构。

网友AE:
对:刘岩利 关于

“那样,是否就代表我是以恒定的力矩输出物料?求教求教!”

是什么设备?没看出来是什么结构。

内容的回复:刘老师:这个机器是输送面团的,是把已经揉好的面通过罗杆料筒挤出,类似塑料挤出机,当我在出料端设定切割时间后,就可以得到重量相等的一个个面团进入下一工序。谢谢

网友AF(2010-04-24):
安捷皮革机械厂 TEL:0769-85913185

网友AF:
卷取力矩马达转速突然变快是什么原因?

网友AG(2010-06-09):
引用 网友D:
关于对,一般的直流伺服电机,如果出现堵转,很容易烧毁电机,当然也可以出现很短暂的堵转(有的一堵转可能就烧了)。如果需讨论可用qq.

请问力矩电机可以实现加载功能吗?具体是怎么控制的呢?这方面资料太少了?需要力矩控制起来实现控制码?谢谢了

网友AG:
请问各位力矩电机可以实现加载力矩功能吗?具体是怎么控制加载的啊?这方面资料太少了。。。谢谢

网友AH(2010-11-08):
我设计过力矩电机+海德汉光栅组合使用的转台,转角定位可以达到1角秒,转速很低,转台跳动只有1微米,价格非常高。

网友N:
“转台跳动只有1微米”———取决于轴承和轴系的精度。

“转角定位可以达到1角秒”———取决于处理后的光栅信号的分辨率,抑或光栅和轴系的精度。

网友AI:
"转角定位可以达到1角秒" 这是分辨率吧,实际定位精度能够达到多少呢

“转速很低” 低到什么程度,速度波动有多少

“转台跳动只有1微米”这个指标有些难以相信,用的双轴承还是单轴承,轴承怎么个成本

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