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FANUC设置

楼主(2006-01-17):
转塔数控冲床,有4轴现在想3轴连动,两个直线+一个旋转轴,修改9927.2不起作用.是参数设置错误还是有其他参数没有设置.系统是FANUC Oi-PC.

网友A:
为什么不到北京fanuc问呢?兰托也可以 阿

楼主:
怎么联系

网友B:
什么会不行呢,FANUC的0i系列不用设标准就是三轴连动呀,你可加我的QQ454932792,说详细点,我帮你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