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静压变送器

楼主(2006-01-17):
请教各位静压变送器的原理,以及用在什么场合,谢谢!!

网友A:
液体中某点的静压力与该点到液面的距离成正比.静压液位变送器通过通过被测点的静压力来测定液面位置.

网友B:
用在敞开式容器的液位测量,有插入、投入,我们还有隔膜式高温型的。tjzkb05@126.com 张先生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
那什么时候选用静压式变送器呢?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B:
静压式变送器,一般用在测量不超过15米深的场合,温度不宜过高,不超过40度,超过就要选用高温隔离型的了。另外,液体有波动和杂质时,要考虑安装配重或地锚,此时宜选用传感器装在上面的静压变送器。还有具体的选用要求,视工况而定。你需要解决它的选用问题,可以联系我,我们生产多种规格的静压变送器。
022-23978559-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