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PLC如何通过Profitbus-DP与福克斯波罗的DCS建立通讯

楼主(2006-01-17):
请教:最近做一个课题,碰到一个疑问,是这样的.
PLC选用了西门子CPU313C-2DP,其MPI口接OP270操作面板,其DP口连接到(Profitbus-DP协议)福克斯波罗的DCS系统,目的是想在DCS系统中读/写PLC中的数据,我搞不清楚的就是不知道在SIMATIC Manager(STEP7 V5.2)中PLC网络组态时,其应设置为主站还是从站呢?如果设置主站我需要在STEP7中做哪些工作,如果设置为从站我又需要做那些工作.

期间我有请教西门子武汉办工程师他说PLC可以网络组态时候设置为主站,只需要在STEP7网络组态Profitbus网络,然后给其配置网络标志号以及与DCS一致的通讯波特率就可以了.那在DCS系统中要做哪些工作呢?

要是该PLC设置为从站那么该系统又如何建立呢???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西门子CPU313C-2DP和福克斯波罗的DCS系统有一个为主站一个为从站,具体哪一个为主根据您的情况来定,一般参与核心控制的系统多为主站,因为主站控制这总线上的数据交换。具体的配置可以参照资料库中profibus配置案例。

楼主:
那我要是设置PLC为主站,是不是就象西门子武汉办工程师说得那样,只需要在STEP7网络组态Profitbus网络,然后给其配置网络节点号以及与DCS设置一致的通讯波特率就可以了.需不需要程序中把DCS读/写的数据影射到相应的区域.

网友A:
如果您有dcs系统的gsd文件可以直接导入,进行网络配置和地址配置就可以不用编程,也可以采用编程的方式进行数据交换,需要调用dp读写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