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漏电开关

楼主(2006-01-17):
    三相四线漏电开关的负载端是否一定要接带零线的负载。如380V的焊机是否不能接在此负载端。

网友A:
没有限制,接380V电焊机没问题.

楼主:
但是我接上去后老是有漏电的动作喔。

网友B:
你查下线路。

网友C:
肯定有接地漏电的地方!

楼主:
我原来的那个开关是接三相冷气机的,焊机电源端如果接220V就没有漏电动作的情况。但是一接了380V就不行了,这我想肯定是有原因的。与焊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该焊机放在闸刀处是可用的。我想是不是一定要接零线才行呢

网友D:
你的开关有可能有缺相保护.你接上一个220V负载.再接上380V焊机试一下.不动作就对了.

网友E(2006-02-19):
可以接啊,很可能你的供電側零線和地線相通,導致旁路電流產生,漏電開關才 會動作,找個零地不共用的 電源試試

网友F(2006-06-09):
应该是电焊机本身的问题。漏电开关有带缺相保护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