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楼主(2006-01-17):
PID是比例,积分,微分的缩写.
比例调节作用:是按比例反应系统的偏差,系统一旦出现了偏差,比例调节立即产生调节作用用以减少偏差。比例作用大,可以加快调节,减少误差,但是过大的比例,使系统的稳定性下降,甚至造成系统的
不稳定。

积分调节作用:是使系统消除稳态误差,提高无差度。因为有误差,积分调节就进行,直至无差,积分调节停止,积分调节输出一常值。积分作用的强弱取决与积分时间常数Ti,Ti越小,积分作用就越强。反之Ti大则积分作用弱,加入积分调节可使系统稳定性下降,动态响应变慢。积分作用常与另两种调节规律结合,组成PI调节器或PID调节器。

微分调节作用:微分作用反映系统偏差信号的变化率,具有预见性,能预见偏差变化的趋势,因此能产生超前的控制作用,在偏差还没有形成之前,已被微分调节作用消除。因此,可以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在微分时间选择合适情况下,可以减少超调,减少调节时间。微分作用对噪声干扰有放大作用,因此过强的加微分调节,对系统抗干扰不利。此外,微分反应的是变化率,而当输入没有变化时,微分作用输出为零。微分作用不能单独使用,需要与另外两种调节规律相结合,组成PD或PID控制器

网友A:
经常听人说PID可是没有具体应用过,光看你介绍的也不能理解,要是配上具体的例子就好了.

网友B:
你分析精辟一比,我大学就是学过程控制的,自认为学的还可以,但是还是没有你理解的透彻!
联系交流:wujinggreat@hotmail.com

网友C(2006-03-30):
我刚开始学,有的地方还没有搞懂呢?
不知道怎样和向你请教。
我的E-mail:282819646@163.com

网友D:
希望和大家交流!

网友E(2006-10-28):
多多指点

网友F:
说得很不错
基本包含了所有pid的精华
只是要想真正的理解还是不容易
我在学习了大概两年才明白一点
等我有时间给大家些个简明的解释
毕竟楼主说得还是有些没有解释

网友G:
比例的物理意义是对于稳态调节Kp大则阶跃扰动后控制输出值就越大,比例的主导调节作用对系统稳定性有很大的决定意义。积分作用是减慢调节速度稳定性Ki=1/Tx,积分作用在PI控制和PID控制中的作用并不完全一致。在斜坡作用下微分对控制输出的绝对值影响就大。
PID作为非精确控制的经典应用,在工程实践使用中,是没法在理论上计算出一个可以用在实际使用上的值。无论是热工用的PID,还是并联PID、串联PID均需要在实际使用现场,根据动态性能调节决定,在实践应用中多积累经验,慢慢就能摸清这些参数在不同环境下的规律特性了!

网友H(2006-11-28):
不错!
我在工作中经常碰到PID控制,但是在不同的系统中使用的PID不一样,即在有的控制中是P、D值比I值大,而在一些控制中又是I值比P、D值大,谁能简要的说明一下一般应该是什么样!

网友I:
工程中使用PID的场合并不多见,这些在书上很多的,自己多看看吧!~

网友J(2007-03-23):
简单说来PID控制器各校正环节的功能主要是:
比例环节:成比例地反映控制系统的偏差信号error(t),偏差一旦产生,控制器立即产生控制作用,以减小偏差.
积分环节:主要用于消除静差,提高系统的误差度.积分作用的强若取决与积分时间常数Ti,Ti越大,积分作用越弱,反之则越强.
微分环节:反映偏差信号的变化趋势(变化速率),并能在偏差信号变化太大之前,在系统中引入一个有效的早期修正信号,从而加快系统的动作速度,减少调节时间.
   至于说在具体的控制中如何选择PID的参数,这要看具体的对象而定.由于实际工业生产过程中长有非线性,时变等难以建立模型的对象,所以现在出现了很多先进的PID控制以及整定其参数的方法.大家可以参考有关书籍!

网友K(2008-04-14):
我的毕业论文是 PID参数整定及其在工业中的应用, 但到现在我还是不能很好的理解PID参数的整定和应用,再者就粒子群算法应用于PID参数整定中。是不是咱们工控中好多的PID参数整定都使用算法进行整定呢?

网友L:
有个问题:系统稳定,但是稳态误差为无穷大?在工程中谁正真的解决过,注意不是理论分析中遇到。

网友M(2011-05-30):
我又学到知识了,多了解。

网友N(2012-09-14):
举个实际点的例子就好了!

网友O(2018-08-08):
PID的串联和并联,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师傅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