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授权文件求教!!!

楼主(2006-01-17):
 我现在在网上下载了两个授权文件,但不知道怎么样安装:
RSLOGIX 500授权文件(RSLogix5.IMG)和RSVIEW32授权文件(RSVIEW.IMG)
   请各位指教

网友A(2006-03-22):
AB的软件授权是有她自己的授权工具,MOVE 将你的授权移植到你的硬盘上,也可以移出

网友B:
AB系列软件安装顺序(序列号在密码目录内):
1、 RSLINX(配置通讯路径),安装盘rslinx
2、 RSLOGIX5000(组态软件)安装盘v11.11_pro
3、 CONTROLFLASH(硬件升级软件)安装盘rsl5k_sup_11.11
将ABKEY.RAR文件解压缩到E:\ABKEY目录下(路径为示例可自定义)
一、 制作logix5000钥匙盘:(其他钥匙盘方法相同)
1、 运行HD-COPY
2、 选择GET FROM FILE,在提示栏内输入E:\ABKEY\LG5000
3、 插入软盘,选择WRITE即可
二、 使用钥匙盘
1、 将钥匙盘插入软驱
2、 在程序栏中选择MOVE ACTIVATION 32BIT
3、 选择源盘A,目标盘C:(或其他硬盘分区):
4、 选择MOVE
5、 选择OK
6、 收回钥匙盘,选择源盘C:目标盘A:,其他步骤相同。

现在很多机子没有软驱,可以去做个虚拟软驱,VFLOPPY,很好用的,自己可以搞定

网友C:
你只需要将IMG文件通过HDcopy软件写到软盘上,然后使用AB的授权程序移动就可以

网友D:
RSLogix5.IMG我已经用过啦,600多K的那个,可以呢,先装虚拟软驱,再HD就可以拉,RSVIEW.IMG能发给我吗 QQ:552187756
qshyang369@126.com

网友E(2007-03-18):
我想要一份RSlogix5000 软件授权文件谢谢。
邮箱:thtgljw@yahoo.com.cn

网友F(2007-06-12):
我想要一份RSlogix5000 软件授权文件谢谢。
邮箱:huangxu330@sohu.com

网友G:
QQ 380311035
联系
很多的软件 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