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CP1H新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6-01-17):
Omron新推出的CP1H PLC性价比比较好,所以最近工程上我都选用CP1H,但是好像通讯协议上与以往的C系列有一些区别,不知道哪家的触摸屏可以通讯呀,还有地址怎么对应呀?

网友A:
OMRON的CPIH性价比确实不错,我们选用HITECH的人机界面与他通讯很简单。HITECH的软件ADP6.0.8.10中有专门针对他的协议在PLC种类选择中选OMRON CSIH然后默认所有选项即可。地址范围也比以前的C系列用一些扩大,对于CPIH的地址范围完全没问题。大家可以试一试。

网友B:
Proface的通讯没问题

楼主(2006-02-23):
Proface的试过了,好像不行呀,地址对应有问题,CP1H与以往的C系列有些区别。

网友C(2007-07-17):
我用过台达的,前些天在论坛上提了些些问题

网友C:
我现在的问题: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98648
其实如果点数空很多,omron最新的CP1L也不错

网友D:
eview MT5000支持最新的omron host link协议,相比以前的通讯协议,速度更快!!只需要选择Omron C serial Host link协议就可以了,除了T,C点类型外的所有寄存器

网友E:
就使用OMRON的触摸屏啊!
NT、NS都很好啊!
有问题联系我!
lemon9737@126.com

网友F(2009-03-04):
就可以用 omronntz5 公司的触摸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