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用于检查PROFIBUS和MODBUS是否在传输数据小工具软件?

楼主(2006-01-17):
请问有没有用于检查PROFIBUS和MODBUS是否在传输数据的小工具软件?
有的话请告知名称,谢谢了

网友A:
modscan检测modbus通讯,proficoach可以对profibus进行测试。

楼主:
十分感谢!去看下

网友B:
用一个485至232的转换器,接到电脑上,用串口精灵就可以看到通信的数据,收发都可以一目了然,对着协议看就可以知道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如果是MODBUS就用MODSCAN就可以了,如果是PROFIBUS,还是要看协议,因为是否处于配置或参数化过程,如果定义不对就有可能老处理查找->参数化->配置->诊断的过程.

网友C:
SPC3芯片固件(SPC3 firmware)的资料给我一份吗?谢谢!tangyongyao@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