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机节能改造的问题

楼主(2006-01-17):
各位朋友,本人接到如下任务,须立即动工,但自感能力稍嫌不足,并且从未尝试过,所以请这方面的技术高手指教,
因尚未决定采购哪家产品,现正决定中,希望能与服务周全,技术支持力量强大的品牌携手。
    技术细节不厌其烦,请给出结构图,设备选型,报价。

 项目:       木工厂风机节能改造

控制功率:   每组46千瓦电机3台

原工作过程: 每台电机控制一根主管道(φ600),主管道上分布20-30根φ200的小管道,由操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
打开或关闭风门.因多数时候不是全负荷生产,就造成了浪费.

改造要求:  用传感器检测风道压力,变频器调节电机转速,PLC决定电机投入数量,用人机界面进行操作.

网友A:
工程地点在哪?

网友B:
你好:
   如果是收费可以考虑一下。联系:DYHUA2002.163.COM
qq:401205520

网友B:
系统配置:
   西门子风压检测开关,S7-200CPU224,台达A系列变频器,用一个国产小文本进行参数设定.

楼主:
dyhual:你所说方案比较贴近主题,能否进一步加以阐述?事成之后必有酬谢。

网友C:
风压开关不太现实,因为风压开关需要开关本身分辨精度很高,比如说所有小管道的阀门都关闭的话,开一台风机和开三台风机的风压是相同的!这时候你PLC怎么来识别处理来控制呢?

我认为必须装风速检测开关,好控制!

网友D(2006-02-20):
你好,请问工程地点在哪?我公司在烟台,代理西门子.施耐德,ABB变频器销售及工程服务.有意请联系.mxyths@msn.com

网友E(2006-08-04):
ynag,你好
你的项目节能效果如何?
传感器的量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