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450了 变频器还能用吗?

楼主(2006-01-17):
现场电压很高,怎么办?

网友A:
有的变频器是可以的,但大部分不行

网友B:
看变频器参数啊。我用的三垦电压范围为380-460就没问题

网友C:
是啊
影响寿命的

网友D:
这个要看你变频器自身的电压范围了,如果是在范围内就OK

网友E:
变频器的品牌有没有限制呢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在电压高的时候可以使用

网友F:
英国CT变频器可以使用

网友G:
变频器上都有输入电压的范围值,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应该没有问题,至于具体数值要看型号了

网友H:
我们用LG和三菱的在480V也没有问题,看一下手册,一般变频器的输入电压范围很宽的!

网友I:
我以前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办法就一个降低输入电压,因为一般的变频器输入电压都在410以下。

网友J:
在变频的输入电压范围内是没问题的。

网友K:
电压太高,供电部门是干吗吃的?为用户提供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能,失职!

网友L:
在电压范围内当难没问题,电压一般在220伏——460伏

网友M:
电压别太高了,有的会保护、有的会烧坏、至少使用寿命会影响的

网友N:
用明电没问题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和我们联系
北京华安信通科技
联系电话01065911501转13或13141494515找王先生

网友O:
请各位多多指教!QQ417139548
邮箱xm214111@163.com

网友H:
 三相异步电机:   2006-1-27 12:21:00
    我以前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办法就一个降低输入电压,因为一般的变频器输入电压都在410以下。
-----------------------------
电压输入范围,随便找几个:

LG:  380~460V(±10%)
松下:400(+10%/-15%)=340~440V
三菱:380~480V
西门子:380~480V
台达:342~528V
施耐德:380~500V,525~600V
三基:380~480V

希望回答问题时不要信口开河!

网友P(2006-03-01):
输入电压高会导致母线电压偏高,这样用容易出现问题,可以把变压器的输出电压调低点。

网友Q(2008-01-13):
洋货基本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