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井潜水泵属于什么负载类型?

楼主(2006-01-17):
深井潜水泵属于什么负载类型?  井深60-70米,ABB选ACS510   ACS800,ACSA800的电流按重载选择还是按一般应用选择?

网友A:
应该用800,重载功率放大一档

网友B:
平方转矩类。
电流按重载选择还是按一般应用选择?
按额定电流选,比如13KW的电流就在30A左右,你就最少要选15KW的变频器或者更大的容量。

楼主:
sunny1980你好,重载功率还要放大一档吗

网友C:
是多级泵.

网友A:
如果他告诉你变频器是重载的就不用了,800重载和一般应用差别在于功率放大了一档。

楼主:
为什么我看有些资料上说潜水泵属于恒转矩负载?

楼主:
大家能讨论一下吗,到底属于什么类型

网友D(2009-08-01):
我也很想知道潜水泵,循环泵属于重载还是轻载!关注中……

网友E:
呵呵

一般按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