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控制电主轴问题?

楼主(2006-01-17):
本人用安川v7系列变频器控制一电主轴,电主轴基频133hz,最高频率400hz,额定电流5.7A.运转时情况: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监控,输出电流在大概140HZ-400hz,0-50HZ上运转时都正常,可在50-140hz间运转时输出电流就达到8A左右,变频器很快就过载报警了.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请说电机多大功率。

网友B:
变频器基频设置成133HZ了么?可能还是50HZ吧,否则就是变频器容量小了!

楼主:
电机是1.5KW的,基频已经设为133HZ,我找到点原因了,是跟基频有关系,我把基频设大了就不会过载了,但电机上标注133-400,基频不就是133吗?

网友C:
弱磁调速只适用恒功率负载。。
你的负载不是恒功率。。变频器和电机都没问题

楼主:
to老焉:谢谢你的解答, 我不太明白,可以解析详细点吗?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
有人可以为我解答一下吗?变频器最高输出频率400hz,3.7kw,基频设定133hz,电主轴基频133hz,最高转速12000,额定电流5.7A,为何运行在133hz附近时变频器输出电流会很大呢?导致变频器过载报警.

网友D:
电主轴基频133hz,请问额定电压是多少?这很重要,例如电主轴额定频频为133hz,额定电压为250V时,必须保证变频器在133hz输出电压为250V,否则变频器很快就过载报警了.我公司专业生产电主轴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可达30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