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暖气外壳为什么带电?

楼主(2006-01-17):
一台常见的取暖器,有一个2档转换开关,一个定时开关,电源插头插上后有时外壳带电,用万用表测有80多伏,将插头碉180度也就是L/N互换就不带电了.问了我们的老电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据说我们这里使用油汀(纯阻性的吧)也有外壳带电现象.到底咋回事?

网友A:
如果是正规的取暖器,插头不是两脚,应该是三脚的,有一根是接地线。也就是接在外壳上。

楼主:
咱先不管它的插头了,假设我们把插座里的L/N互换了,它外壳带电为什么?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我在电动机上见过,纯阻性的负载我还没有见过。
有没有检查绝缘?
个人观点:你的设备有没有进负载前有一线接地了,当你接地的线为火线时就会漏电,换过来之后由于火线已经过了负载,所以就感绝不到了。

网友A:
呵呵,不在现场,不好下定论。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检查:1电热丝、取暖器电源线和外壳绝缘。2是否改动过插头?3N对大地的电位是否为零。
随便谈谈,没有细想

网友C:
许多设备都有这种情况,由于火/零线接错引起电容感应的静电。可能会麻人,但带不了负载。估计用的是数字表,指针表内阻较小(4-10K/V)一般就量不出来。

楼主:
请问周公:像油汀/取暖器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一个纯阻性负载,可能没有电容啊?

网友D:
油汀是什么?

网友C:
带电部分和壳之间的电容

网友E:
你的电暖气的绝缘已经损坏,如果可以的话,可用摇表遥测电源进线对外壳的绝缘。

网友C:
绝缘未损坏也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

网友F:
个人建议:用摇表遥测电暖气的绝缘

网友G:
应该是感应电!外壳接地后会消除。

网友C:
发帖起个有实质性含义的标题好!!

网友H:
周公说得没错,顶!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周公说的有理,我下次注意.

网友I:
同意周工说的,顶!

网友J:
我认为电暖气在电阻负载约三分之一处有一点与外壳绝缘降低
如果以分布电容解释的话,那电阻丝是一个极板,外壳是一个极板,那么请问周公,为什么L N 互换以后没有电压呢?硬件也没有改动!难道这时候分布电容没有了?到那里去了呢?请答复,为盼!  谢谢~

网友C:
‘外壳是一个极板’,N 正确后相当于屏蔽层接地。这种情况和绝缘下降的情况可以通过摇表检测区别。

网友K:
利用液体密度的变化与温度的关系实现自循环.加热元件一般是阻性的.其实带电也是没有规律的,有可能有时有,有时没有.交流电的特性.你可以加隔离变压器在整流成直流电,试一下,看一下结果,就明白了.

网友L:
zhangyunzheng22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7 13:26:00
    这样的问题我在电动机上见过,纯阻性的负载我还没有见过。
有没有检查绝缘?
个人观点:你的设备有没有进负载前有一线接地了,当你接地的线为火线时就会漏电,换过来之后由于火线已经过了负载,所以就感绝不到了。

这可是最活鲜的实际例子。
周公的观念我还是无法接受,能否从静电产生的几个条件详细解释?恕我愚昧。

网友K:
对错不是问题.关键是学到知识!还是大家讨论吧.提示一下,两极插头,没有正反.

网友M:
我个人认为一是绝缘不良.二由如只有两级,其外壳可能是和零线相接,而零线在正常情况下是没电压的,只有电流,又因为人体电阻大入导线电阻,所以在L.N接对时外壳是不带电的,当L,N接反时,外壳就和火线相连,所以外壳就带电

网友N:
主要是绝缘有问题,要不就是三相电的负载不平衡.

网友C:
南风悠悠:‘静电’和‘电容感应’的电不是一回事情。

网友O:
哈!绝缘不好引起的。在引出线的一端和外壳的绝缘变坏了,而电源的零线没有问题,当火线接到绝缘变坏的一端时外壳就带电了,旋转以后零线接到了变坏的一端所以外壳就不带电。和容性阻性没有关系。

网友L: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7 14:42:00
   许多设备都有这种情况由于火/零线接错引起电容感应的静电。    可能会麻人,但带不了负载。估计用的是数字表,指针表内阻较小(4-10K/V)一般就量不出来。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2-10 0:33:00
    南风悠悠:‘静电’和‘电容感应’的电不是一回事情。

to 周公   我知道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引用自本主题的您的第一回复。按照您的第一回复的解释,被电击的概率也太高了吧。能否指点一下您的理论出处。定当仔细拜读。实在是因为跟实际相差太远了。

网友P:
  MD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在争个P,MD是火线绝缘不好,当然换一下不带电是火线作为零后当然不会出事/

网友Q: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油汀和电饭锅都出现过这种现象。当时检查绝缘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L:
h j j erwe33  建议你讲话前先洗个口。
你说的可能是其中的一种原因,但是如果你认为仅有一种解释,那么我就不感恭维你了。

网友K:
绝缘有问题的话请先不要讨论,先讨论一下正常情况,当然这类电器规定要用带接地的三头插头.

网友R:
插座L N极性接反,接线没有按照标准接

网友R:
插座L N极性接反了

网友S:
我曾经遇到过油式电暖器出现类似的问题,手一碰就麻,当时也没测电压,先是接了线连到自来水管(三眼插头,大多数用户地线都没接)后来嫌乱就换了插头线,就好了。。后来想可能是有一根线绝缘不好,L,N互换后电流经过负载后就....

网友T:
经常遇到此类问题,外壳接地后可以解决。

网友K:
好多没有接地的单相220V设备,你把它放在绝缘比较高的地方.用验电笔验电,会有时亮有时不亮.将插头碉180度也就是L/N互换就不亮了,直流电没有遇到这种现象.请大家分析以下原因.

网友U:
大家不要为这样简单的事争论啦!都没见到是怎么回事,大家就妄下定断,是种不负责的表现啊。我们都经常遇到漏电的问题,没有不能解决的,换LN线不是办法,1请您仔细目测您的设备,找出绝缘不好的地方。2准备好万用表,摇表,在完全断开电源的情况下,测出是否有漏电。3注意,取暖设备也会出现着种现象: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甚至连摇表也难测出漏电,要欲热后发热丝才会轻微漏电。4您的漏电保护器。断路器没有安装正确,请重新安装,在已经漏电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跳开说明您地线悬空了。5以上方法不能解决,请买个新的暖器!

网友U:
建议版主,不要将此贴加精,如果楼主连这个平常问题都不能解决,那可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V:
先说明的是:是否是都在有负载的情况下,用良好的电压表测量出有这么高的电压?这种情况,看看是否是E当作N接入电源了,因N上可能电动势存在。若无在负载的情况下,用良好的电压表测量出有这么高的电压?再看看是否是开关,定时器,插头线等的绝缘有问题。还需要说明的是,测量在使用表针时,要注意“电动势”的位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的本意是只是想为实际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找出理论根据,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仔细去想过.

网友K:
其实这个问题有难度,我是只知然不知所以然,请哪位朋友从理论上仔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W:
to:周公
我有一个相同的事列。
有一次在调试时(变频控制系统),由于主回路供电还没有安装,二次线路的220V电源我用线拉至能有220V的插座板上,结果,由于插头插反,我在用手接触变频控制柜壳时,被电击!!!
你能说和是否接反无关??虽然是简单的事例,不值得一提,但是,我说的这种现象,决不是“电容感应的静电”!!!

网友K:
周公说的我认为有道理,只是这种现象不会对人造成伤害.当然是非故障状态.原理我只知然不知所以然,请哪位朋友从理论上仔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E:
这个“青岭笑傲生 ”,过个年,也不知道回来,也不去摇一下电暖气,,,也好告之大家结果,,,,

网友X:
这是一个电器维修中常见故障,是电热管靠近其中一个进线端发生与电热管击穿短路的故障,一般表现是:一种方法接上电源,漏电,把插头反过来插,无电.
漏电时,根据情况的不同,漏电电流可大可小.
解决办法:换电热管.
电烙铁.电热壶电烤锅等都用这种方法处理.

网友L(2006-02-17):
热烈欢迎周公再次进来给我们补个课
同意的请举手
毕庆民 算你一个

网友Y:
我想肯定是又一相绝缘损坏碰壳了,当这 相是零线是当然就感觉不到带电,当这相是火线是就能感觉到了,究竟是不是这样,我新手,望各位指点

网友K:
我说的是正常没有故障,绝缘符合要求的情况.原来我遇到过不少这种情况.就是单相220V电暖气.就是不倒插头,也是有时有电,有时没电,不是个例.应该是电容,不过我也说不明白,请各位朋友指教.谢谢.我总认为与三相电的波形有关,..

网友Z:
老式的电饭锅也有这种现象,用摇表测L、N线对外壳的绝缘都可以
就是外壳带电,尤其是用了一段时间地稍旧一点的,就很普遍勒
但是,有的电饭锅把接地线掐掉,外壳就没电了
觉得这类用电器的电源线的绝缘情况实在令人担忧
年前,我们这儿就有一家晚上用电热毯着火,把一对夫妻弄死勒
听说那个男的还是市政法委的,“丢”下了一个小孩子,怪可怜的
后续听说,可能是电源线老化引起的有毒烟气,杀死了那对夫妇

网友AA:
这是家电的一种常见现象,也属正常现象。因家电类大多是单极开关,实际使用中接地线的情况很少,这样当它断的是零线时,火线直通负荷内虽形不成回路,负荷也不法工作。但它和大地之间形成了一个大的电容,这时测量它时就带有一定的电压。当火、零相换后,火线被单极开关切断,这样就测不出电压了。(这种情况下绝缘必须完好)

网友L:
to 迷途的马: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你说的大的电容应该不存在,大是指什么?电容(f)? 和单极开关触点间的电容有何区别?这个电容形成的条件呢?

网友L:
青岭笑傲生 你说你的本意是只是想为实际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找出理论根据 你真的找到了吗 何不说一下你的所得

网友AB:
不就是绝缘不好吗!把地线接上,完事!

楼主:
现在看来主要有两种观点:分布电容论和绝缘破损论.我也不知道到底谁对呀.对于后者,我想补充的是:我都是在打开开关时测的,也就是电阻两端加上电压了.看来权威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啊

网友L:
我不赞同分布电容论,但我的确想知道它的理论依据。或许我是错的。
到现在为止,除分布电容论以外的观点我认为都站得住脚。

网友Z:
红外线的取暖器这种情况很普遍,但并不是所有的新的都是这样的有漏电现象,但是用久了就有了
我跟踪了7个取暖器(没有一个油丁的)
油丁常用在公司、厂里易燃易爆的场所
我以前所在公司的煤气站就有

网友Z: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分情况讨论
不易一概而论
因为:
电暖器的种类
石英管取暖器:亦称红外线取暖器,是一种常见产品,采用电热丝加热,经石英管激发远红外线发热。款式有长管、短管、立式、卧式等。优点是式样轻巧,升温较快,散热均匀,且防水防爆,维修方便;缺点是因辐射取暖,传热距离较近,电热丝较易变形,石英管如不慎,易被打破。
微晶远红外取暖器:是通过电热丝加热后,激发杯状微晶陶瓷发出远红外光波而形成热体。结构与上述石英管大同小异。
PTC陶瓷电取暖器:用PTC材料作为发热体,运用空调机原理强制通风,加速热空气流动,从而达到室内升温效果。优点是升温快,体积较小,耐用,无明火,安全。在功率范围内使用,可随意调节发热量,比较经济实惠,较适用于卧室。
对流式取暖器:又称暖风机、风扇取暖器。是在取暖器上附装一个小风扇,增强热扩散,但也同时会使热风带走温体上的热量,故不适宜于浴室内使用。这种取暖器的优点是绝缘性较好,运行时无噪音,较适用于客厅、餐厅和卧室。
充油式电暖器又叫电热油汀,它的造型与普通的暖气片 相似,一般由7-11片组成。充油式电暖器通电工作时,发热 管周围的导热油被加热,然后沿着油路通过散热片将热量散 发出去,它的发热量比较大,表面温度最高可达110℃。其特 点是升温慢,但易于保持室温。当室温升至适宜的温度时, 可通过调温旋钮进行确认。每次温度升至确认点时,充油式 电暖器会自动停止加热,保持室温基本恒定。它工作时不发 光,宁静无噪音,不会影响工作和休息,适合卧室、客厅、 办公室等场所使用。
在则,
质检部门提醒:慎用电取暖器
--------------------------------------------------------------------------------
http://house.sina.com.cn 2004年02月05日10:49 北京青年报
本报讯 室内加热器(电热取暖器)是冬季人们在室内使用的重要取暖工具,近期国家质检总局对室内加热器产品质量进行了国家监督抽查,共抽查了北京、浙江、上海、广东、山东、湖北6个省、直辖市41家企业生产的41种产品,合格26种,产品抽样合格率为63.4%。质检部门提醒消费者要慎用电取暖器。

网友Z:
漏了一个办公室最常见的“小太阳”
“小太阳”
一是:采用高效发热元件-电热丝(400W、800W)
一是:采用卤素管发热的(400W、800W)
这两种由于外壳多数是塑料的,即使漏电也电不着人的

网友Z:
大家分析得普遍的是哪一种的
我一直说的是:石英管取暖器和微晶远红外取暖器的,这样的即便宜、制热效果也可以

网友Z:
http://www.hnep.com.cn/hbjd_show.asp?id=67
有部分电取暖器得一点常识 做个记号,以后好查阅

网友AC:
简单问题原因复杂化,实际上就是绝缘电阻起作用,应该说用欧姆定律就可以解释。

楼主:
就是石英管取暖器.
我就是用欧姆定律无法解释呀:请问L线从电阻的哪端进有区别吗?我事实上也倾向于绝缘不良,但还是有些想不通.

网友L:
大家为何不对电容论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AC:
石英管取暖器的电阻两端对机壳应该是绝缘的,但是绝缘是相对的,绝缘电阻总是有大小之分,建议楼主用摇表分别仔细测量加热器两端对机壳绝缘电阻值,再测量机壳对地的绝缘电阻值,并记录下来。要确认你使用的电压表的测量档位的阻抗值,再分析原因不迟。

网友AD:
这是一些劣质家电常见现像,这类家电一般都没有设保护地线。

网友AE:
一头雾水

网友AF:
 青岭笑傲生,同志你好,就你所遇见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电感在作怪,你的用电器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电感L\N不转换之前用电器一通电电感立马存储电能.由于L\N没有按厂家的规定接,所以存储的电能无法得到释放,当然也就电人了.当你转换之后,电感存储的电能也就顺着N流到大地了,所以就安全了.按照国际IEC标准凡是带电感的一相用电器都应标注L\N的位置.国家标准是左零右火.我的QQ是535250237.有兴趣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G:
没见过这种现象! 但个人认为是绝缘不好,或是接地不良!

网友AH:
绝缘问题

网友Q(2006-03-19):
张春林张工分析得很详细,专家出马的气势就是不同啊!佩服!
勃龙工控说的也很有道理,我完全同意!向你们学习

网友C:
“张春林:大家不要为这样简单的事争论啦!都没见到是怎么回事,大家就妄下定断,是种不负责的表现啊。 ”——不是想象那么简单!这样的例子见过好多次,不是随便说的。

网友AI:
学到了不少

网友AJ(2007-02-11):
下面引用由南风悠悠在 2006-2-21 15:47:00 发表的内容:
  我不赞同分布电容论,但我的确想知道它的理论依据。或许我是错的。
到现在为止,除分布电容论以外的观点…
--------------------------------------------------------------------------------------------

网友AK:
      TO   易水含262

1、 “易水含262”等网友说的对!
2、很多单项设备内电流工作部分的引出线两端部对外壳的绝缘有非对称性损伤;
3、如果其中一引出线对应的端部对外壳的绝缘有损伤,绝缘电阻减小,而这一引出线恰好与火线相接,致使外壳有电;
4、如果其中一引出线对应的端部对外壳的绝缘有损伤,绝缘电阻减小,而这一引出线恰好与N线相接,致使外壳和N一样不带电;
5、如果其中一引出线对应的端部对外壳的绝缘没有损伤,绝缘电阻大,而这一引出线恰好与火线相接,外壳不会有电;
6、如果其中一引出线对应的端部对外壳的绝缘没有损伤,绝缘电阻大,而这一引出线恰好与N线相接,而火线与端部对外壳的绝缘有损伤的引出线相接,致使外壳有电;
7、产生这种不对称绝缘有损伤或不好的原因主要是,设备内电流工作部分的引出线两端部对外壳远、近的不对称性造成的!!!
8、简单说,就是与外壳离的近的端部引出线接火线,外壳就会带电;外壳离的近的端部引出线接N线,外壳就不会带电。

网友AK:
1、例如,电风扇,电动机的绕组与外壳之间由于长期工作振动磨损等原因而绝缘损伤;
2、与之相近的端部引出线恰好接火线,致使外壳带电;
3、如果改变插头,使之与N线相接,外壳就不会带电;

网友AL:
8、简单说,就是与外壳离的近的端部引出线接火线,外壳就会带电;外壳离的近的端部引出线接N线,外壳就不会带电。
-------------------------------------------------------

老刘头的观点很对,但是感觉还很不透彻。

把设备看做一个负载,把自己也看做一个负载。假设负载左接L右接N,你用手去摸最右,一般不会感觉触电;你用手去摸左,必然感觉触电。你用手摸负载中间带电部分,触电的感觉强烈与否取决于你和负载接触右半部分阻抗的差异(并联分流)。

所以,漏电之处如果靠近L端,你会感觉触电,靠近N端,可能就感觉不到触电。

如果有图会很容易看明白。

网友AK:
   漏电之处如果靠近L端,你会感觉触电,靠近N端,可能就感觉不到触电!

网友AM(2007-07-23):
电源的一根接外壳了。

网友AN:
用摇表摇一下,看看是不是绝缘不好!然后认真检查.

网友AN:
周公周公,样样精通.
从不马虎,决对正宗.
做我师傅,让你轻松.
缘分常在,学你才华.
有了技术人人夸,学好本事样样强呀!呵呵!

网友AO(2007-10-14):
是感应电

网友AP(2010-11-07):
我认为楼主所说的就是电阻丝接地(外壳)了,LN中的L为火线,N为零线,接到了变压器的中性点,中性点对我们来说是零电位,当接地点靠近N时,用电笔或用万用表几乎是量不出来电的.当接地点接近于L时,用电笔或万用表都可以量出来.所以我们把L和N互换以后,就没有电了,是正常的,我建议象这样的电暖气应该报废,太不安全了.

网友AQ(2010-12-23):
我认为你的电暖气的绝缘已经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