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实时趋势曲线

楼主(2006-01-17):
求助:组态王实时趋势曲线在运行时怎么改参数?
这段日子用组态王用得真郁闷

楼主:
怎么没人答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实时趋势好像不能在线改,但用历史趋势的方式来实现实时趋势是可以的

楼主:
不会啊,能不能给个例子或者说的详细一点呢?
brood@sohu.com

网友B:
没有关系的,组态王在运行时可以进行修改,不会影响运行,开发环境和运行环境是分开的

网友A:
历史趋势(趋势名=HistTrend)在画面“Test”中用来实现实时趋势的做法,以及如何在线更改参数简单教程:
1、建立窗口test,创建历史趋势(趋势名=HistTrend),设置好HistTrend的Tag,标尺、时间等,当然HistTrend的参数可以通过有关按钮在线改;
2、在窗口运行脚本中每秒(时间可自己设定的)执行一次HTUpdateToCurrentTime(HistTrend)函数,就可使HistTrend的时间为当前时间,即实现了实时趋势的功能;
3、如果需要,可用历史趋势的操作函数对HistTrend进行参数的改变:
如用HTSetPenName(HistTrend,1,”炉膛温度”)函数就可以使HistTrend的第一支笔显示炉膛温度,
用HTZoomIn/HTZoomOut(HistTrend,"EndTime")可以放大/缩小曲线(这里用"EndTime"是为了保持结束时间不变); 。。。
甚至你还可用HistTrend.ValueStart,HistTrend.ValueEnd改变你要观察的位置。
当然,这些功能的实现你都要设置一个按钮,按钮中添加脚本。
最后说一下,大家要自己学会看文档。

楼主:
谢谢!我已经会用了。
一开始用的是通用控件里的历史控件,好像就不行。
后来改用工具栏里的历史控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