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6-01-17):
今天我在使用一台22KW的三肯变频器时,我用PID调节器控制,启动频率到达39HZ时,变频器自动回到0HZ,重新启动,之后,我将PID调节器拆掉,选为面版控制,依然发生以上的情况,请问那位先生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有:1、变频器设置了下线频率39HZ(或启动频率设置了39HZ 2.变频器的控制信号没有该回来,还是电流信号

网友B:
纠正 三垦机器 启动频率最高能设为20Hz,请问 是否存在启动信号接触不好的情况,另外你可以试一下,面板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