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富士求救

楼主(2006-01-17):
今日对富士5000G11S吹尘再重新开机就显示Er2是什么意思?怎样把安回归到正常状态?那位能师傅帮我,在止多谢你

网友A:
怎样吹?主板吹坏了!是否能打开参数?

网友B:
是通讯故障,是面板与主板之间的通讯,里面全部是中文的,按照菜单一级看,把参数恢复一下,参数恢复之前请检查各部位的连接...
如果吹尘用的压缩空气带水的话(我自己遇到过),有能主板吹坏了...............

网友C:
系用电风机吹,不能打开参数,我不知怎么好?

网友B:
你是哪里???

网友D:
1,操作面板坏(可能性大)
2,主板坏
多大的变频器啊?

网友E:
你可能把潮气吹进去了,造成短路

网友C:
我在佛山三水

网友F:
是主板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