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的難題

楼主(2006-01-17):
  PID參數是工控的核心,可是最近我調節一個升溫快減溫慢的系統時遇到了麻煩,請高手講解裏面的含義和具體如何先後去調節,雖然看了好多書但在現場真正調節時還真遇到了不少麻煩?更頭疼的是參數調整好以後爲何過了一段時間穩定性又變差了,我實在不太理解請高手賜教。
  晚輩謝了!

网友A:
可以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7442
參數調整好以後爲何過了一段時間穩定性又變差了可能是由于您的控制系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外界的温度差干扰、产品对温度的影响变化等等,如果真有这种原因,可能需要对pid进行补偿或用前馈的方式。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以上仅供您分析。

楼主:
謝謝,有可能是産品隊溫度的影響變化了吧,我已對參數進行了重新設置。P增大,I變小,D歸零。
是一個升溫快,減溫很慢的一個滯後系統。請有經驗的高手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