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热备

楼主(2006-01-17):
请问一下现在做MODICON Quantum CPU热备是不是必须要用Unity pro软件和Unity 140 cpu 671 60高端cpu才能做双机热备,如果用低端CPU可否实现?比如用低端CPU,如何配置?

网友A:
可以买140CHS41010或140CHS41020热备包,低端的热备只能使用CONCEPT软件同时使用984编程语言。另外也不是只有67160才能做双机热备

网友B:
是呀,140CHS41010和140CHS41020热备包中包含的CPU分别是140CPU11302和140CPU11303在昆腾里应该是最低了,不过不能用功能块编程应该是够郁闷。另外,廉价套件包的价钱比热备模块还便宜,施耐德也够变态。

楼主:
那请问,梯形图LD与梯形逻辑984有什么区别呢?时间比较紧没有时间研究了。谢谢!

网友C:
其实一通都通啊!只是在变量方面,输入的时候会麻烦不少啊!

网友D:
我用了140CPU11303,编程的确很辛苦,每个点只能输出一次,不过,仅仅逻辑判断还将就了。

网友E:
用chs11100即可实现硬冗余,编程软件用Conceptv2.5即可!

网友F:
施耐德Quantum系列可支持热备的控制器有好几种,选型一般是根据系统规模和功能要求来确定的,低端的如140CPU11302等热备系统只支持LL984编程,模拟量处理能力较弱;高端的如140CPU43412A/53414A等,支持IEC语言,FBD、ST 、SFC、LD、IL等5种可用的编辑器,可交互使用,具有很强的模拟量处理能力;上述系统均需要配置140CHS21000热备包,均适用Concept2.2SR2以上各版本;再高级的就是施耐德新出的140CPU67160控制器,集成热备功能,主频已达到266MHz,热备连接速率也提高到100M,具有更强的处理性能,但需要Unity Pro软件支持(对上位机系统配置要求比较变态)。本人从事多年Quantum控制系统设计,有兴趣聊聊,QQ:49083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