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 500输出点掉电会保持?怎样去掉?

楼主(2006-01-17):
  以前调试时遇到过的问题:
将PLC的供电电源断开又合上后,发现输出点(内部点不保持)仍然保持断电前的状态,仍然是输出状态,
这样的话又可能触发设备(不是强制造成的),
  一次和别的公司人员交谈时,他们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一般的PLC是掉电复位的,难道AB PLC是设计的掉电保持?

网友A:
可以在  程序中用 初始脉冲复位阿 。  开机就自动复位。

网友B:
PLC的寄存器地址都有一部分是具有掉电保持功能,使用之前要先翻一翻资料说明,但是无论是有掉电保持功能的地址或不具有掉电保持功能的,作为编程人员,还是要养成开机初始复位的程序编写,这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C:
我的理解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即使输出掉电保持,只要你的输出使能条件不成立,在第一个I/O刷新周期完成以后,这个输出就应该放开,不可能一直保持的。

网友D:
这是你自己程序的问题,不是产品问题.
是你对指令系统和扫描概念理解不透引起的.

网友E(2006-04-03):
我个人认为这是ABplc的典型表现,既不是程序问题也不是什么保持寄存器问题。abplc往往在断电后仍有一段时间程序执行时间。300ms甚至几秒种.我最近应用CONTROLLOGIX5555就明显的发现这个问题。这样也有好处,可以防止瞬间断电造成的停机影响。

楼主(2006-06-20):
开机初始地址是多少呢??大家知道吗

网友A:
SLC的是 S:1/15

网友F:
开机初始复位的程序怎么写呀,谢谢

网友G:
“rainspr:”说的对,这是AB的PLC的特点

网友H:
我感觉是你的程序问题,在线编辑时,如果更改了程序,例如删除了输出点之前的条件等,会造成此类问题。

网友I:
abplc确实有这个问题,外部点保持我没有发现,但内部触发点会保持

网友J:
是不是和不复位下线一样?

网友K:
我晕。这个可以在remote I/O的配置里进行设置,你如果没有资料我可以发给你。我的邮箱为huanghunihao@163.com

网友L(2006-07-24):
请问楼上的,我的PLC是AB SLC5/03CPU,请问怎么设置让输出点停电不保持(不同过复位程序)

网友M(2006-08-23):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用开机初始化一下才行

网友H:
是的,这个一般是在线编辑时引起的.

网友N(2006-10-07):
是存在这个情况:断电前被置位,而送电后没被复位,我也做了个初始但没实际试过。

网友O:
这是AB的PLC的特点
S:1/15是可行的

网友P(2006-11-10):
AB 有断电保持外部输出和非外部输出的选项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