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两种开关叫什么名字,那里买?

楼主(2006-01-17):
都找了半天了,还是没找到啊!

网友A:
什么东东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B:
不认识,干吗用的,啥设备上的?

网友C:
上面一个双刀双掷的开关;下面是一个5位的选择开关。

楼主:
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D:
到处都是呀。你到当地卖二类机电的地方去,很普通的玩意。

网友E:
我有卖,021-52049222陶

网友F:
波断开关!!

网友G:
上面的东西我知道,是DPDT(DOUBLE-PDT)就是双投掷的意思。我公司代理该产品,但是光有投掷方式是不够的,还要电压,容量等参数。详细的可与我联系:010-68008911-812陈

网友H:
上面一个双刀双掷的开关;下面是一个5位的选择开关或可能是转换开关。

网友I:
就是这样。说的对。你用PROTEL画的呀

网友J(2007-07-04):
上面那个可能是倒闸开关吧!

网友K:
下面的象电焊机开关
多波段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