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组态王中检测通讯是否正常

楼主(2006-01-17):
我想让组态王和仪表通信时如果出现故障时(即显示???时)报警,如何实现?

网友A:
现在的就这样显示啊.

网友B:
你的故障是什么类型,这个组太王中需要在变量类型中定义
有很多方式可以实现显示???
比如,出现故障时候,传递数据1,在数据1时,输出字符串变量。。。
哎呀,对于不同的连接,可以进行不同的做法,一下说不清
你给我打电话吧,我这几天在做变频器和组太王的连接,顺便可以帮你想想你的问题,要告诉我你用什么仪表,我要查查
我的电话:020-82268289-300 是我公司的电话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意思是.比如我想让变频器和上位机通信出现故障时,用PLC控制电铃发出声响.如何实现.这是我的QQ:39161700,欢迎大家与我交流.这是我的电话:0512-62710856-802,我在做富士变频器与上位机的通信,用的是组态王6.5

网友B:
在组太王的命令语言中编写语言,当出现某故障时,该故障使某I/0离散变量输出1,该IO离散选用:寄存器M1,Bit,属性为读写,在PLC中编程,敞开M1,输出Y1动作铃声,还有其他方法
数据线,变频器至上位机: RS485-485转232 adapter-RS232
上位机至PLC,使用三菱数据线SC-09就可以
我公司的电话 020-82268289-300  邓

网友C(2006-04-18):
在组态王中建立一以commerr为寄存器的离散变量,当commerr为0(假)表示通信正常,当1(真)时通信中断。

网友D:
点击右键出业测试!

网友E(2006-08-21):
每一个设备都定义了CommErr寄存器,使用之前,先为该寄存器定义一个IO离散型变量,该变量为读写型,为1时,表示通讯出现故障或暂停通讯。

楼主(2006-09-23):
我试过了,好像用CommErr变量并不十分可靠,因为有时计算机认为通讯正常,(没有显示???,但数值一直不变,并未在通信),我正在研究其它的方法

网友F:
晕!看组态王信息窗口就可以了!QQ:454527178

楼主:
现场使用时,要操作人员来看信息窗口吗?

网友F:
信息窗口是无法删除的,运行就会自动存在于工具栏上,操作人员可以看到设备的通讯失败的提示,就知道什么设备通讯失败了.信息窗口是无法屏蔽的.

楼主:
设置了禁止退出运行系统和禁止ALT键,还能看到信息窗口吗.信息窗口是给设计调试者看的,不是给操作人员看的

网友G(2009-06-20):
如何实现报警时电脑发出警报声

网友H:
定义变量,如果条件满足就执行应该不难

网友H:
有通讯寄存器的呀

网友I(2011-11-29):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想让PLC报警是不可能的,通信已经失败,还怎么下发命令啊。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组态王画面中显示通信失败

网友J(2018-05-11):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一下丰富自己

网友K(2019-03-01):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想让PLC报警是不可能的,通信已...

解决了没有,我也在学习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好像用CommErr变量并不十分可靠,因为有...

找到办法了没有,请指教

网友L:
学习过程中,不方便发表评论!

网友K(2019-05-21):
哪位高手解决了这个问题啊,贡献出来大家学习学习,拜托了,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想让PLC报警是不可能的,通信已...

不做心跳位?总线通信交互要做互相做心跳位的啊。组态王可以用1-2秒的频率写远程设备寄存器位,不停的写0-1-0-1,远程PLC检测这个脉冲,超过2秒没检测到变化就是通讯故障了啊。反过来,PLC用固定频率来写寄存器,组态王超过时间没检测到变化也就是故障了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哪位高手解决了这个问题啊,贡献出来大家学习学习,拜托了,谢谢

做心跳位

网友N(2019-06-27):
 PROFIBUS-DP 我试过了,好像用CommErr变量并不十分可靠,因为有..

网友O(2019-10-18):
commerr不可靠,用变量的质量戳

网友P:
在组太王的命令语言中编写语言,当出现某故障时,该故障使某I/0离散变量输出1,该IO离散选用:寄存器M1,Bit,属性为读写,在PLC中编程,敞开M1,输出Y1动作铃声,还有其他方法
数据线,变频器至上位机: RS485-485转232 adapter-RS232
上位机至PLC,使用三菱数据线SC-09就可以

网友Q(2020-11-14):
我连接的是温控表,也想做通讯异常报警或者指示,请问大家怎么做的?指点一下

网友R(2020-12-20):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对: whpeng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想让PLC报警是不可能的,通信已... 内容的回复!-------------------------不做心跳位?总线通信交互要做互相做心跳位的啊...



这个也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学习了。

网友R:
我是标准的Modbus的话,CommErr这个寄存器是可以使用的。用变量的质量戳没试过

网友R:
引用 网友O:
commerr不可靠,用变量的质量戳



质量戳确实是个好东西,我一定要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