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各位高工:繼電器控制這樣行嗎?

楼主(2006-01-17):
我手上的一個案子,已經結案了,現在有點小問題,希望大家給點提示!在此先謝謝過!
控制一個汽缸前後運動。兩個磁監測開關,一個機械撥碼盤的計數器(繼電器輸出),四個AC220v的繼電器,一個腳踏開關。(原始狀態是汽缸處於縮回的位置)
動作要求:當計數器設置為1的時候,按腳踏開關後,汽缸往復動作1個回合電路即斷電,處於待命狀態;(即汽缸前進,汽缸縮回)
當計數器設置為2的時候,按腳踏開關後,汽缸往復動作2個回合電路即斷電,處於待命狀態;(即汽缸前進,汽缸縮回,汽缸再前進,汽缸再縮回 ,依此類推。
現在問題是: 當計數器設置為2以上數值時候,按腳踏開關,能正常起動和停止待命;而當計數器設置為1的時候,按腳踏開關,汽缸每次都是運動兩個回合才停止下來。當我輕點一下腳踏開關的時候,有的時候又能運動一次停下來待命。
電路圖如下
|--------------------------------------------(CNT) 計數器
| 腳踏開關 CNT
|----||--------|/|---------------------------( ) KM1
| KM1 |
|----||----|
|
| KM3 KM1 SQ1原點磁監測開關
|----|/|-------||------------||--------------( ) KM2
| | KM2 |
| |-----||----------------|
|
| KM4 SQ2進點磁監測開關
|---------||--------||-----------------------( ) KM3
|
| KM2 KM3
|---------||--------|/|----------------------( ) KM4
| KM4控制汽缸電磁閥
|
| KM1
| *------|/|------*接計數器rset(復位)兩端子
|
|
| KM4
| *------||-------*接計數器cp(計數)兩端子

楼主:
怎麼這個壇子沒有PLC論壇火?

网友A:
我的回复在PLC论坛你的帖子里,
建议:脚踏开关后串联一个KM2的常闭点,来启动,问题可以解决!
当然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有多种,产生此故障现象的原因你还是到PLC论坛你哪个帖子里看吧.

楼主:
謝謝 红旗~
你在plc論壇的回復我已詳細琢磨過 ,明天就將結果帖在論壇上面。

网友B:
不知下图,从原理上是否说得过去:

网友C:
向您这种情况应该属于干扰问题,请整理线路信号线与电源线分开走,
并将记数器改为机械式的即可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to: 红旗~師傅
借薦你的思路,我將km4的一個常閉點串入腳踏開關處,問題基本上解決,但是如果工人踩的時間超過km1+km2+km3+km4動作總時間的話,還是會動作2次.
畢竟不是plc.還是不能非常完美.
to :hdss師傅
能否將電路貼詳細一點,你這樣好像不行的喔
to : 李兵林
都是220v強電,因該不存在干擾的問題.包括傳感器我接的也是220,但機器已經做好接地處理.

网友B:
只是提供一种想法,上图不一定正确,也没有考虑KM4触点多少的问题。并且,即使原理上说得过去,还必须试验通过、才能认为初步可行。 图中,把与楼主电路相同的部分省去了,例如KM3的控制回路。 按题意,脚踏开关每接通一次,机构就工作一个设定的循环(气缸动作一次或多次);在工作循环内,反复或持续接通脚踏开关,其信号应无效。 如果能保证,CNT在工作循环结束、松开脚踏开关后,才复位,则问题可能得到解决。 不知这样理解,是否对。

网友A:
TO 黄岗电控
回帖在PLC论坛你哪个帖子里

楼主:
TO:紅旗~
我現在用的這個腳踏開關有三個腳位,一個是公共端,一個常開端.一個是常閉端.電路上面已經將腳踏開關的常開點和公共點串入電路中,那麼,常閉點就無法使用在記數器的復位上面.否則,將市電接入計數器復位端豈燒壞記數器內部電子元器件.
我的電腦沒聯因特網,非常不方便,我的外部箱郵箱:
lk8011110188@ude-corp.com
有時間希望能與你討論plc,人機介面,NC定位方面的問題,請多指教.
郵箱不知道是上劃線,還是下畫線,還是中間一橫,今天才開通.
我每隔半個小時收一次郵件.

网友D(2006-02-24):
我用3个继电器就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