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西门子MM430变频器故障代码无断电记忆功能吗?

楼主(2006-01-17):
本人使用西门子MM430变频器,变频故障后值班人员总是断电复位,事后查故障代码怎么查不到?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2007-08-12):
你的430用的面板是不是BOP,好象是BOP不支持这种功能...
430系列也不支持此功能..
我的430 也是查不到故障代码...
但要故障复位的话..不用老是断电..用你的面板上的Fn键...就行..

网友B:
居然还有没有故障历史记录功能的变频器!居然还是西门子?!学到了。

网友C:
BOP不支持这种功能

网友D(2010-05-17):
有没有知道西门子MM430.250KW的变频器开机时显示R09122是什么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