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周公

楼主(2006-01-17):
周公您好:还是JN-15T,一开机,8A熔断器就断,开始我以为是电源故障,当我拔去X向驱动块的信号插头,再次开机8A熔断器没断,难道毛病出在X向驱动块上?我应该怎么检查啊?您可别怪我,有事我就找您了....

网友A:
也可能是驱动块、也可能是电机。驱动部分可以用代换的办法,电机可以在电源输入端子量绕组之间是否对称和绕组对地阻值。

楼主:
哦,明白了.

楼主:
周公,您好!下午换了X轴驱动块,故障已排除.

楼主:
X轴驱动块上的7只大功率管一个没坏,别的元件我不会查,您能不能教教我?有什么步骤和简便的方法?小弟有礼了....

网友A:
大功率管可能是软击穿,最好能上图示仪。阻容元件按常规。

楼主:
基本功不扎实啊!懊恼......老师,我应该看哪方面的书哇,您给个建议........

网友A:
上班后一般时间比较紧张,所以就临时抱佛脚,需要的时间去http://www.google.com/intl/zh-CN/搜相关的词,比如‘软击穿’或者‘图示仪’。
‘简体中文网页中,约有 2,070 项符合‘软击穿’的查询结果。’
‘简体中文网页中,约有 84,200 项符合‘图示仪’的查询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