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

楼主(2006-01-17):
请教什么情况下,必须使用制动电阻!我用的7.5KW的电机的变频器(康沃)用不用使用制动电阻呀?

网友A:
小同学:
制动电阻也叫煞车电阻,是在电机需要频繁启停时使用的.与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没有关系.一般的,15KW以上的变频器需要加制动单元.

网友B:
在快速停车上用

网友C:
制动电阻有的变频器带了,有的没带,要看说明书,没带的自己要另外配置,用于快速停止电机用的。制动单元就是台达自动化所说的那样!

网友D:
关于制动电阻的使用我的认为是:由变频器单相线运行的就必需配制动电阻,四相线运行的就不用,因其能逆变.

网友E:
要看你的工艺要求

网友F:
我觉得还是需要频繁启动的情况下需要加制动电阻

网友G:
这个问题和很多因素有关,制动电阻一般7.5KW以下的变频器都带有,15KW以上的需加制动单元,但要看你的停车时间设置的长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