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的韧体更新问题

楼主(2006-01-17):
请教如何实现HMI的韧体更新?

网友A:
1。关闭HMI电源;
2。打开HMI机壳后盖
3。将更新韧体制具插入插空上
4。然后给HMI加电源,此时,HMI画面为暗。
5。用FLash软件就可以对HMI进行韧体的更新了。

网友B:
是TP04(文本),还是DOP-A(触摸屏)?

楼主:
to lesing.du,不明白。更新韧体制具是专用的码?
更新软件在哪里呢?

网友C:
用软件就可以,在你的编辑软件 文件〉更新韧体即可。

网友B:
TP04是如LESING所述更新方式,需专门制作一根线缆,DOP-A如新四军所述,只需在编辑软件中点选菜单 文件--->更新韧体 即可。 TP04属于台达PLC部门开发的按键控制的文本显示器,对应编辑软件是:TPEditor,DOP-A则属于台达机电事业部(EMBU)另外一个独立部门开发的触摸方式控制HMI,对应软件是:ScreenEdit. 二者功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不过DOP-A功能更强,更友好, 当然,价格贵很多哦,^_^~

楼主:
明白了,我用的是DOP-A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