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一怪故障------敬请帮忙

楼主(2006-01-17):
   我所在公司使用大量的富士变频器于拉丝机中,根据生产需要需使用到一低速点动功能,频率控制在10HZ以内,长期以来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在低速点动停止后变频器输出会使电机反转一下(一点点而已,但这对生产不利,由其是对细线,反转一点便断了)外送送修又说没有故障....多个相关参数调整也无于济事...请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一下,这问题还会和什么参数有关,或者如果是变频器问题的话又是出在哪个地方呢??

网友A:
你说的情况还从来没有遇见过,是不是机械方面的问题,有回弹力,电机带不带刹车?

楼主:
我们把电机的负载拆掉试过了...完全可以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只是不知是参数没设置好还是说变频内部问题,敬请各位多提意见~~~

网友B:
是否PLC控制?如不是,则二次接线有问题?

楼主:
电机是不带刹车的,自由停车控制!

楼主:
没有经过PLC..只是简单的外部端子控制而已...

网友C:
应该是机械部分的问题。检查机械传动部分。

网友D:
这种问题没有遇到过,可能是机械问题吧

网友E:
机械问题,如改成减速停车能满足工艺要求否?

网友F:
用减速停车,加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可能也是变频器的自身原因.建议换安川G7的使用试试.用B2参数里的停止制动功能.

网友G:
应该是机械问题!

网友H:
在参数里设置,当频率降到一定值(比如0.1HZ)时,启动直流制动,这样电机就动不了了。应该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I:
我也在拉丝厂上班,我们用的是松下和安川变频器,没有出现过你说的故障,有空交流一下,我的邮箱:1979piaomiao@163.com

楼主:
好啊...会有机会的..

网友J(2006-03-02):
你可以安照EricControl说的方法试试!

网友K:
变频其于电机的问题尤其是电机,换电机是下

网友L:
先看看R1%是不是大,设好电机容量,额定电流,空载电流,再自动调谐一次试试。

网友M: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告诉你我的解决办法,加装制动电阻,我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