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can总线负载和数据发送丢帧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2006-01-17):
我在开发can总线时,一度将总线负载提升到70%,这时开始有发送的数据帧丢失,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以及总线负载到达一个什么程度时开始出现丢帧?谢谢各位探讨!

网友:
就CAN總線本身來說,總線負載是可以做到100%的,不過如果你有丟數據的情況,通常是你的接收程序不合理造成的,而且,一般8bit的單片機集成的CAN控制器,其接收緩沖區不多,數據密集時,都可能丟數據,你可以根據你的設計,設計每一個接收緩沖區的mask&filter,將不需要的數據先用硬件濾掉,這樣效果會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