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abview通过Gpib对吉时利souce-measure unit的编程

楼主(2006-01-17):
: 我用Labview中 visawrite vi向Gpib仪器写数据怎么写法?
: 它说要把包含用户数据的字符串写入write("")中,
: 我想应该有相应的字符串命令,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 请教高手怎样写?或看什么样的书?

网友A:
没有那么复杂。你把命令用字符写过去就可以。

网友B:
需要查仪器的使用手册,

一般你应该先在Ni的那个explorer中使用图形界面的命令接口
把需要发送的命令先测试好,然后再在labview中编程。

比如测试一下 *IDN?
一般这个命令回返回一个字符串,描述仪器的名称,版本号等.